出现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void', expected '__asm'真的不会改了

楼主(2022-08-27):
有没有大佬帮忙看一下,真的不会改了  这是源代码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segdata[]={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00};
uchar dispbitcode[]={0xfe,0xfd,0xbf,0x7f};
uchar key,xuanshou;
uchar sec,cnt,sectemp,i;
uchar flag=0;
bit qiangda=0,shezhi=0,inc=0,dec=0;
void delayms(uint n)
{
   uchar i;
   while(n--)
         for(i=0;i<113;i++);
}
void Timer0Init(void)
        {
                TMOD=0x01;
                TH0=(65536-2000)/256;
                TL0=(65536-2000)%256;
                TF0=0;
                TR0=1;
                ET0=1;
                EA=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2000)/256;
                TL0=(65536-2000)%256;
                i++;
                if(i==9)
                i=1;
         void disp(void);
        }
        void keyscan()
{
   uchar temp,i;
   P2=0X0F;
   temp=P2&0x0F;
   if(temp!=0x0F)
   {
     for(i=0;i<200;i++);
     temp=P2&0x0F;
     if(temp!=0x0F)
     {
       P2=0XF7;
       temp=P2&0xf0;
       if(temp!=0xf0)
       {
         switch(temp)
                                         {
             case 0x70:key=9;break;
             case 0xb0:key=10;break;
             case 0xd0:key=11;break;
             case 0xe0:key=12;break;
           }
                         }
                         while((P2&0XF0)!=0XF0);
                         P2=0xfb;//2
                         temp=P2&0xf0;
                         if(temp!=0xf0)
                         {
                           switch(temp)
                                 {
                                         case 0x70:key=8;break;
           case 0xb0:key=7;break;
           case 0xd0:key=6;break;
           case 0xe0:key=5;break;
                                 }
                         }

                         P2=0xfd;//3
                         temp=P2&0xf0;
                         if(temp!=0xf0)
                         {
                            switch(temp)
                                 {
                                         case 0x70:key=4;break;
           case 0xb0:key=3;break;
           case 0xd0:key=2;break;
           case 0xe0:key=1;break;
                                 }
                         }
                         while((P2&0XF0)!=0XF0);
                 }
  void disp(void)
                {
                        P0=dispbitcode[0];
                        P1=segdata[sec/10];
                           delayms(2);
                        P0=dispbitcode[1];
                        P1=segdata[sec%10];
                          delayms(2);
                        P0=dispbitcode[2];
                  P1=segdata[xuanshou/10];
                    delayms(2);
                  P0=dispbitcode[3];
                  P1=segdata[xuanshou%10];
                  delayms(2);
                }
                }
                void flash_disp(void)
                        {
                                uchar i;
                                for(i=0;i<50;i++)
                                {
                                        P0=dispbitcode[0];
                                        P1=segdata[sec/10];
                                        delayms(2);
                                        P0=dispbitcode[1];
                                        P1=segdata[sec%10];
                                        delayms(2);
                                        P0=dispbitcode[2];
                                        P1=segdata[xuanshou/10];
                                        delayms(2);
                                        P0=dispbitcode[3];
                                        P1=segdata[xuanshou%10];
                                        delayms(2);
                                        }
                                for(i=0;i<50;i++)
                                        {
                            P0=dispbitcode[2];
                            P1=segdata[xuanshou/10];
                             delayms(2);
                            P0=dispbitcode[3];
                            P1=segdata[xuanshou%10];
                            delayms(2);
                            }
                        }

网友A:
是这句么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网友B:
错误发生在第几行?把这个信息贴出来。

网友C:
注意你的 } , void keyscan()函数少了,  void disp(void) 的多了

网友D: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2000)/256;
      TL0=(65536-2000)%256;
       i++;
       if(i==9)
       i=1;
       void disp(void);
}
这个中断函数中调用disp函数,不要写上void了,直接写disp();

网友E:
楼主这是胡乱拼凑的代码,没有主函数main(),就算补齐了并纠正语法和符号错误能通过编译也不可能正常运行。中断调用disp();,运行时间远大于中断周期。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segdata[]={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00};
uchar dispbitcode[]={0xfe,0xfd,0xbf,0x7f};
uchar key,xuanshou;
uchar sec,cnt,sectemp,i;
uchar flag=0;
bit qiangda=0,shezhi=0,inc=0,dec=0;

void delayms(uint n)
{
        uchar i;
        while(n--)
        for(i=0;i<113;i++);
}
void Timer0Init(void)
{
        TMOD=0x01;
        TH0=(65536-2000)/256;
        TL0=(65536-2000)%256;
        TF0=0;
        TR0=1;
        ET0=1;
        EA=1;
}

void keyscan()
{
        uchar temp,i;
        P2=0X0F;
        temp=P2&0x0F;
        if(temp!=0x0F)
        {
                for(i=0;i<200;i++);
                        temp=P2&0x0F;
                if(temp!=0x0F)
                {
                        P2=0XF7;
                        temp=P2&0xf0;
                        if(temp!=0xf0)
                        {
                                switch(temp)
                                {
                                        case 0x70:key=9;break;
                                        case 0xb0:key=10;break;
                                        case 0xd0:key=11;break;
                                        case 0xe0:key=12;break;
                                }
                        }
                        while((P2&0XF0)!=0XF0);
                        P2=0xfb;//2
                        temp=P2&0xf0;
                        if(temp!=0xf0)
                        {
                                switch(temp)
                                {
                                        case 0x70:key=8;break;
                                        case 0xb0:key=7;break;
                                        case 0xd0:key=6;break;
                                        case 0xe0:key=5;break;
                                }
                        }

                        P2=0xfd;//3
                        temp=P2&0xf0;
                        if(temp!=0xf0)
                        {
                                switch(temp)
                                {
                                        case 0x70:key=4;break;
                                        case 0xb0:key=3;break;
                                        case 0xd0:key=2;break;
                                        case 0xe0:key=1;break;
                                }
                        }
                        while((P2&0XF0)!=0XF0);
                }
        }
}
void disp(void)
{
        P0=dispbitcode[0];
        P1=segdata[sec/10];
        delayms(2);
        P0=dispbitcode[1];
        P1=segdata[sec%10];
        delayms(2);
        P0=dispbitcode[2];
        P1=segdata[xuanshou/10];
        delayms(2);
        P0=dispbitcode[3];
        P1=segdata[xuanshou%10];
        delayms(2);
}
void flash_disp(void)
{
        uchar i;
        for(i=0;i<50;i++)
        {
                P0=dispbitcode[0];
                P1=segdata[sec/10];
                delayms(2);
                P0=dispbitcode[1];
                P1=segdata[sec%10];
                delayms(2);
                P0=dispbitcode[2];
                P1=segdata[xuanshou/10];
                delayms(2);
                P0=dispbitcode[3];
                P1=segdata[xuanshou%10];
                delayms(2);
        }
        for(i=0;i<50;i++)
        {
                P0=dispbitcode[2];
                P1=segdata[xuanshou/10];
                delayms(2);
                P0=dispbitcode[3];
                P1=segdata[xuanshou%10];
                delayms(2);
        }
}
void main()
{
        Timer0Init();
        while(1)
        {
                keyscan();
                flash_disp();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2000)/256;
        TL0=(65536-2000)%256;
        i++;
        if(i==9)
                i=1;
        dis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