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下面的单片机红外遥控程序的按钮改成按一下开,再按一下关

楼主(2022-08-28):
怎么把下面的红外遥控程序的按钮改成按一下开,再按一下关

网友A:
这程序写的,一个switch语句非要分开了写吗。如果led1等是sbit变量,则可以写成led1 = ~ led1;

网友B:
LED2x=~LED2x即可

网友C:
你要用一个变量记住按键的状态,通过状态判断按键的状态来给按键赋值

网友D:
·赋值的“=”改为取反“~”或者“!”。

网友E:
用一个变量,统计按下的次数,为偶作开,为奇作关即可。反之亦可,看你心情吧。

网友F:
LED取反就行。

网友G:
取反啊,或者定义一个变量

网友H:
直接将按键值改成编码值即可

网友I:
取反一下IO即可。

网友J:
按一下翻转一次就行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K:

那这个里面有子程序的怎么改

网友K:
引用 楼主:
那这个里面有子程序的怎么改

子程序里是什么?

网友L:
加上个状态变量,每次取反,为了实用要加上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K:
子程序里是什么?

是一个灯缓亮的程序

网友M:
ledx=~ledx翻转一次即可

网友K:
引用 楼主:
是一个灯缓亮的程序

代码可不可以完整一点?
sigt又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