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驱动TM1637 固定地址 程序能优化吗?

楼主(2022-08-29):
我是个单片机爱好者,喜欢驱动各类数码管,网上TM1637都是地址+1模式,我改了个固定地址模式,请问我这种代码能优化简写吗?这个代码仿真通过了。不是很懂C语言。
void SmgDisplay(unsigned char Wei,i) //写显示寄存器
{

I2CStart();
I2CWrByte(0x44); // 40H 地址自动加 1 模式,44H 固定地址模式,本程序采用固定地址模式

I2CStop();
I2CStart();
        if(Wei==1)
        {
         I2CWrByte(0xc0); //设置 地址,
         I2CWrByte(Num[i]); //送数据
         I2CStop();
         I2CStart();
         I2CWrByte(0xc1); //设置 地址,
         I2CWrByte(Numoff); //送数据
         I2CStop();
         I2CStart();
         I2CWrByte(0xc2); //设置 地址,
         I2CWrByte(Numoff); //送数据
         I2CStop();
         I2CStart();
         I2CWrByte(0xc3); //设置 地址,
         I2CWrByte(Numoff); //送数据
         I2CStop();
         I2CStart();
         I2CWrByte(0xc4); //设置 地址,
         I2CWrByte(Numoff); //送数据
         I2CStop();
         I2CStart();
         I2CWrByte(0xc5); //设置 地址,
         I2CWrByte(Numoff); //送数据
         I2CStop();
         I2CStart();
        }
        if(Wei==2)
        {
         I2CWrByte(0xc0); //设置 地址,
         I2CWrByte(Numoff); //送数据
         I2CStop();
         I2CStart();
         I2CWrByte(0xc1); //设置 地址,
         I2CWrByte(Num[i]); //送数据
         I2CStop();
         I2CStart();
         I2CWrByte(0xc2); //设置 地址,
         I2CWrByte(Numoff); //送数据
         I2CStop();
         I2CStart();
         I2CWrByte(0xc3); //设置 地址,
         I2CWrByte(Numoff); //送数据
         I2CStop();
         I2CStart();
         I2CWrByte(0xc4); //设置 地址,
         I2CWrByte(Numoff); //送数据
         I2CStop();
         I2CStart();
         I2CWrByte(0xc5); //设置 地址,
         I2CWrByte(Numoff); //送数据
         I2CStop();
         I2CStart();
        }
        if(Wei==3)
        {
         I2CWrByte(0xc0); //设置 地址,
         I2CWrByte(Numoff); //送数据
         I2CStop();
         I2CStart();
         I2CWrByte(0xc1); //设置 地址,
         I2CWrByte(Numoff); //送数据
         I2CStop();
         I2CStart();
         I2CWrByte(0xc2); //设置 地址,
         I2CWrByte(Num[i]); //送数据
         I2CStop();
         I2CStart();
         I2CWrByte(0xc3); //设置 地址,
         I2CWrByte(Numoff); //送数据
         I2CStop();
         I2CStart();
         I2CWrByte(0xc4); //设置 地址,
         I2CWrByte(Numoff); //送数据
         I2CStop();
         I2CStart();
         I2CWrByte(0xc5); //设置 地址,
         I2CWrByte(Numoff); //送数据
         I2CStop();
         I2CStart();
        }
        if(Wei==4)
        {
         I2CWrByte(0xc0); //设置 地址,
         I2CWrByte(Numoff); //送数据
         I2CStop();
         I2CStart();
         I2CWrByte(0xc1); //设置 地址,
         I2CWrByte(Numoff); //送数据
         I2CStop();
         I2CStart();
         I2CWrByte(0xc2); //设置 地址,
         I2CWrByte(Numoff); //送数据
         I2CStop();
         I2CStart();
         I2CWrByte(0xc3); //设置 地址,
         I2CWrByte(Num[i]); //送数据
         I2CStop();
         I2CStart();
         I2CWrByte(0xc4); //设置 地址,
         I2CWrByte(Numoff); //送数据
         I2CStop();
         I2CStart();
         I2CWrByte(0xc5); //设置 地址,
         I2CWrByte(Numoff); //送数据
         I2CStop();
         I2CStart();
        }
        if(Wei==5)
        {
         I2CWrByte(0xc0); //设置 地址,
         I2CWrByte(Numoff); //送数据
         I2CStop();
         I2CStart();
         I2CWrByte(0xc1); //设置 地址,
         I2CWrByte(Numoff); //送数据
         I2CStop();
         I2CStart();
         I2CWrByte(0xc2); //设置 地址,
         I2CWrByte(Numoff); //送数据
         I2CStop();
         I2CStart();
         I2CWrByte(0xc3); //设置 地址,
         I2CWrByte(Numoff); //送数据
         I2CStop();
         I2CStart();
         I2CWrByte(0xc4); //设置 地址,
         I2CWrByte(Num[i]); //送数据
         I2CStop();
         I2CStart();
         I2CWrByte(0xc5); //设置 地址,
         I2CWrByte(Numoff); //送数据
         I2CStop();
         I2CStart();
        }
        if(Wei==6)
        {
         I2CWrByte(0xc0); //设置 地址,
         I2CWrByte(Numoff); //送数据
         I2CStop();
         I2CStart();
         I2CWrByte(0xc1); //设置 地址,
         I2CWrByte(Numoff); //送数据
         I2CStop();
         I2CStart();
         I2CWrByte(0xc2); //设置 地址,
         I2CWrByte(Numoff); //送数据
         I2CStop();
         I2CStart();
         I2CWrByte(0xc3); //设置 地址,
         I2CWrByte(Numoff); //送数据
         I2CStop();
         I2CStart();
         I2CWrByte(0xc4); //设置 地址,
         I2CWrByte(Numoff); //送数据
         I2CStop();
         I2CStart();
         I2CWrByte(0xc5); //设置 地址,
         I2CWrByte(Num[i]); //送数据
         I2CStop();
         I2CStart();
        }
I2CWrByte(0x8f); //开显示 ,最大亮度

I2CStop();

网友A:
可以用do。。。while循环或for循环语句简化。

网友B:
要优化的话……
第一步就是 改成 地址+1 模式。
你还想优化么?

楼主:
闲来无事,优化了一下,现在好点了。

        for(j=0;j<6;j++)
        {
                if(Wei==j)
                {
                 I2CWrByte(0xc0+j); //设置 地址,
                 I2CWrByte(Num[i]); //送数据
                 I2CStop();
                 I2CStart();
                }
                else
                {
                 I2CWrByte(0xc0+j); //设置 地址,
                 I2CWrByte(Numoff); //送数据
                 I2CStop();
                 I2CStar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