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在keil中如何将一位整型的变量转为字符串(不使用数组)

楼主(2022-08-29):
51单片机在keil中如何将一位整型的变量转为字符串(不使用数组)

网友A:
字符串=数组+'\0';
还是说,你想不经数组,直接发送?

void SendUint(uint16 Dat)
{
        uint16 i;
        for(i=10000;i>0;i/=10)
        {
                if(Dat>=i)
                {
                        SBUF=(Dat/i)%10+'0';
                        while(!TI);
                        TI = 0;
                }
        }
}

网友B:
不使用数组,那字符串不是字符数组?

网友C:
0x30+i 就可以转换。

网友D:
楼主说的确实让人很难理解清楚,最好能举个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字符串=数组+'\0';
还是说,你想不经数组,直接发送?

懂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说的确实让人很难理解清楚,最好能举个例子

已经解决了,感谢

网友E:
果然多看看能学到东西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字符串=数组+'\0';
还是说,你想不经数组,直接发送?

羡慕这些大神, 感觉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问啥都知道

网友G(2022-09-28):
用指针可以么

网友H:
数组和字符串区别貌似并不大啊 不太明白

网友I:
unsigned int a;
unsigned char i,*str;
for(i=0;i<5;i++)
{
*str=a%10;
a/=10;
str++;
}
*str=0;
这样就将整型数转换为字符串了,顺序为:个十百千万

网友G:
数字转数字字符
0x30+i

网友J(2023-07-22):
引用 网友A:
字符串=数组+'\0';
还是说,你想不经数组,直接发送?

厉害有用了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