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办法用单片机的IO检测这个波形信号

楼主(2022-08-29):
(无正文)

网友A:
波形信号呢?

网友B:
外部中断,配合定时器,可以测量脉冲宽度。

网友C:
只要硬件许可,有很多办法用单片机的IO检测这个波形信号,最省钱的是直接测。

网友D:
沒有看到波形圖 ?

网友E:
自己设置一个占空比的波形,用示波器看波形

网友F:
用ADC,提高采样速度记录数值。具体输出方式看你用啥显示。

网友G:
可以有串行口,配合定时器,以及驱动LCD屏显示波形

网友G:
利用串行口,加上定时器以及驱动LCD屏显示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