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05蓝牙模块接受不到数据

楼主:
使用蓝牙助手app发送数据,接收不到,用了pc端的串口模式接受不到,根本没反应
希望大佬能帮一下,感谢!!

网友A(2022-08-29):
如果在AT命令模式,通讯是38400
普通模式,要看速率设置

网友B:
波特率对不对呢?

网友C:
我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D:
精斗云的蓝牙模块吧,我之前也用过JDY-31,图的就是便宜,确实偶尔能遇到无法通信的板子,不知道具体原因,只有换一块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