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H系列ADC输入电压超过基准电压但是不超过引脚最大承受电压会不会烧引脚

楼主(2022-08-29):
STC8H系列ADC输入电压超过基准电压但是不超过引脚最大承受电压会不会烧引脚呢

网友A:
肯定不会啊,就是转换结果都等于基准电压了

网友B(2024-03-27):
STC8H
引脚在 高阻输入, 耐压 最大多少????????

网友C:
2.4V <= ADC_VREF+ <= [ADC_VCC = MCU_VCC]

网友D:
没有超过最大承受电压的话,是不会烧坏引脚。

但是在做不确定的测试前,务必看规格书的绝对最大额定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