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接收感应器电路问题

楼主:
查看数: 555 | 评论数: 13 | 收藏 0
关灯 | 提示:支持键盘翻页<-左 右->

发布时间: 2022-8-29 16:14

正文摘要:

7伏以上蜂鸣器一直响,7伏以下不响 用手挡住光也没用 为什么我用手放在发射管上面反射红外光 接收管负极电压还下降 0.几伏 我把BC547换成 8050 接收管正反阻值20几千欧 和几百千欧  几百千欧那次红表笔 ...

网友A(2022-08-31):
很多人与楼主一样会疏忽环境红外,以为一对红外收发管就能实现通讯了。
理论上任何物体都会发出红外的。如何将发射管与环境区分开来呢?
也很简单,让发射发出一个与环境不一样的独特红外!
最常用的办法是,调制一个38KHz频率上去。当然其它频率也行,如45KHz……
这样,只要接收端针对38KHz进行放大处理,就将环境区分开来了。
现在,楼主知道要淘一个什么样的红外收发器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接收管接反了,当然不会正常工作

如果反过来接,三极管能够受控吗?

网友D:
这货是以 9V 电源设计的电源电压过低电路自然不会工作了,如用带滤镜 功能的管子抗干扰能力会好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接收管接反了,当然不会正常工作

怎么可能反了???接收管就是收到光线出现漏电流。

网友F:
道理很简单,环境中的红外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你接收管放反了吧,这个三极管BC547怎么通电呀。

如果是光敏二极管,没有接反

网友H:
同你接收管有很大关系!如果你选错管子,该电路一直会处于饱和导通

网友A:
道理很简单,环境中的红外线,远多于你的发射管的红外线,发射管导通时,接收管收到的总红外线只增加了一点点(你发射的部分)。

网友C:
接收管接反了,当然不会正常工作

网友B:
从你测试数据来看,你用的光敏接收管肯定是光敏三极管而不是光敏二极管

网友B:
另外,负载最好是放置在复合管集电极,以避免负反馈

网友B:
将光敏三极管用黑色塑料管或者胶布遮住试一试,可能是环境光导致的。光敏管不但对红外线敏感,也对可见光有一定的敏感度,虽然红外线光敏接收管一般都使用了深颜色的树脂材料封装以降低可见光的干扰,但也不是完全过滤可见光。

网友G:
你接收管放反了吧,这个三极管BC547怎么通电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