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LCD1602的显示程序不对吗?

楼主(2022-08-29):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rs=P3^5;  //1602的数据,指令选择线
  sbit rw=P3^6;  //1602的读写控制线
  sbit en=P3^7; //1602的使能控制线
uchar code table[]="LCD1602 check ok";
uchar code table1[]="study up";
void delay(uint n)
{
        uint x,y;
        for(x=n;x>0;x--)
        for(y=110;y>0;y--);
}
void lcd_wcom(uchar com)  //1602的写命令涵数
{
        rs=0;  //选择指令寄存器
        rw=0;  //选择写
        P2=com;  //把命令送入P2
        delay(5);
        en=1;  //使能线电平变化,命令写入1602的8位数据口
        en=0;
}
void lcd_wdat(uchar dat)
{
        rs=1;
        rw=0;
        P2=dat;
        en=1;
        en=0;
}
void lcd_init()  //1602初始化涵数
{
        lcd_wcom(0x38);  //8位数据,双列,5*7字形
        lcd_wcom(0x0c);  //开启显示屏,关光标
        lcd_wcom(0x06);  //显示地址递,写一数据后,显示位置后移一位
        lcd_wcom(0x01);  //清屏
}
void main()  //主涵数
{
        uchar n,m=0;
        lcd_init();  //液晶初始化
        lcd_wcom(0x08);
        for(m=0;m<16;m++)  //将tabe[]中的数据依次写入1602中
        {
                lcd_wdat(table[m]);
                delay(20);
        }
        lcd_wcom(0x80+0x44); //重新设定显示地址为0xc4,下排第5位
        for(n=0;n<8;n++)   //将tabe1[]中的数据依次写入1602中
        {
                lcd_wdat(table1[n]);
                delay(20);
        }
        while(1);
}
怎 屏幕显示不出来呢?大家帮看下——

网友A:
主要错误:lcd_wcom(0x08);正确: lcd_wcom(0x80);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rs=P3^5;  //1602的数据,指令选择线
sbit rw=P3^6;  //1602的读写控制线
sbit en=P3^7; //1602的使能控制线
uchar code table[]="LCD1602 check ok";
uchar code table1[]="study up";
void delay(uint n)
{
        uint x,y;
        for(x=n;x>0;x--)
                for(y=110;y>0;y--);
}
void lcd_wcom(uchar com)  //1602的写命令涵数
{
        rs=0;  //选择指令寄存器
        rw=0;  //选择写
        en=1;
        P2=com;  //把命令送入P2
        delay(1);
        en=0;  //使能线 电平下降沿,命令写入1602的8位数据口
}
void lcd_wdat(uchar dat)
{
        rs=1;
        rw=0;
        en=1;
        P2=dat;
        delay(1);
        en=0;
}
void lcd_init()  //1602初始化涵数
{
        lcd_wcom(0x38);  //8位数据,双列,5*7字形
        lcd_wcom(0x0c);  //开启显示屏,关光标
        lcd_wcom(0x06);  //显示地址递,写一数据后,显示位置后移一位
        lcd_wcom(0x01);  //清屏
}
void main()  //主涵数
{
        uchar n,m=0;
        lcd_init();  //液晶初始化
        lcd_wcom(0x08);
        lcd_wcom(0x80);
        for(m=0;m<16;m++)  //将tabe[]中的数据依次写入1602中
        {
                lcd_wdat(table[m]);
                delay(20);
        }
        lcd_wcom(0x80+0x44); //重新设定显示地址为0xc4,下排第5位
        for(n=0;n<8;n++)   //将tabe1[]中的数据依次写入1602中
        {
                lcd_wdat(table1[n]);
                delay(20);
        }
        while(1);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错误:lcd_wcom(0x08);正确: lcd_wcom(0x80);

多谢你的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