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线对外界有干扰吗

楼主(2022-08-30):
差分线对外界有干扰吗

网友A:
所有的线在通过电流时,都会产生电磁场,当这个磁场的能量足够大,并对附近的元件、信号产生影响时,就是产生了干扰!与它的走线形式、接口类形无关。

网友B:
赞同沙发的观点

网友C:
赞同板凳的观点

网友D:
当然有,任何导体流过电流都会产生磁场

网友E:
布线合理的话,对外干扰是可以忽略的

网友F:
我是家电维修的,液晶电视的屏线,就是差分线,通常设计师会在差分线的两侧布一对接地线,这样可以隔离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