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Windows登录方法

楼主(2022-08-30):
有一台电脑,当前安装Win7,平时挂着用来下载文件。我把它放在角落里默默下载。
①我想让它通电开机自动进入桌面(不要登录步骤),自动启动下载程序。
②另外,我把下载好的文件夹用Win自带的文件共享功能共享也来,我要求从其他电脑访问这个共享文件夹需要密码登录。
③还有,为了方便操作,我还打开了它的远程桌面,我要求从其他电脑访问这个桌面需要密码登录。
那么请问,以上三个需求能不能同时满足?

网友A:
1.单击左下角的开始->【运行】,或按快捷键:win+r
2.输入命令:netplwiz 单击【确定】
3.单击你的登录账户
4.去掉【要使用本机,用户名必须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前的【勾】,如下图所示:
5.设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6.弹出提示框,输入密码和确认密码,(如果没有密码直接留白,不用输入)输入完成后单击【确定】
7.重启电脑就可以免输入密码自动到桌面了
至于另外共享和远程:有设置密码的,自然也没问题了

网友B:
这是windows的基本功能。1、使用管理员运行命令netplwiz。2、3、共享设置、远程设置中,选择相应的用户,不是everyone。

网友C:
完全可以同时满足,只要做一个批处理文件就行了。

网友D:
连接远程桌面,访问共享文件夹需要有开机密码。
已设置开机密码,开机自动进入桌面的方法:
Win+R 输入"control userpasswords2"(不含引号),然后按照以下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