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STM32的i2c和io口模拟spi协议

楼主(2022-08-30):
在调试STM32的i2c和io口模拟spi协议时发现时序是很关键的。stm32在72M运行下可以实现i2c或者spi协议,但并不代表把相同的代码移植到51单片机上就会成功的跑起来,因为51单片机的速读最块8M,所以在时序上会产生很多大的区别。经过测试,在stm32上的spi协议时钟线可达到20Khz,移植到51后,频率会降到<10hz。可是尽管把延时调小或者去掉还是无济于事,此时就要加几句把钟线置高置低的语句了以便增大的速度,后来成功后,测试时钟线的确达到了10Khz左右。
先贴上部分代码
unsigned char ReadRawRC(unsigned char Address)
{
    unsigned char i, ucAddr;
    unsigned char ucResult=0;

    MF522_SCK = 0;
    MF522_NSS = 0;
     ucAddr= ((Address<<1)&0x7E)|0x80;

    for(i=8;i>0;i--)
    {
        MF522_SI =((ucAddr&0x80)==0x80);
        MF522_SCK = 1;//stm32上没有
        ucAddr <<= 1;
        MF522_SCK = 0;
    }

    for(i=8;i>0;i--)
    {
        MF522_SCK = 1;//stm32上没有
        ucResult <<= 1;
        ucResult|=(bit)MF522_SO;
        MF522_SCK = 0;
    }

    MF522_NSS = 1;
    MF522_SCK = 1;
     returnucResult;
}

楼主:
把延时调小或者去掉还是无济于事,此时就要加几句把钟线置高置低的语句了以便增大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