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输出的滤波电容放置问题

楼主(2022-08-30):
变压器中间高温不能放电容,放在旁边,这样排布是否最佳

网友A:
同意楼主的做法

网友B:
有条件的话,尽量加大散热间隙,考虑长时间工作,辐射热对电解电容寿命的影响。

网友C:
应该是没问题的。把变压器用铝板隔离,更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没问题的。把变压器用铝板隔离,更好了。

铝板不会比空气导热更好?

网友E:
元件可以放在旁边,但是你的滤波一定要经过这些电容才能起到做用。

网友F:
最热的是开关管而不是变压器,滤波电容尽量靠近输出端,远离热源。你的电容有点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