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制作字库(通过串口传输)

楼主(2022-08-30):
在制作一些显示类的作品时,通常会有大量的数组,用来储存字库,或者图片。这个时候需要大容量的MCU,导致严重消耗MCU的FLASH,当然可以挂一个外部FLASH芯片。我的DIY喜好是利用身边的元器件去DIY,能不去买元器件,决不去买!手上大把的MCU,利用起来。
首先先仿真一下,验证理论上是否行的通,有的人认为仿真不如实际的板子,似乎很鄙视仿真。但是仿真可以摸鱼呀,毕竟上班时候拿个板子在那里调试不好。当然仿真成功后,还是得用实际的板子验证下!
直接上图吧

这是用AVR的MCU写的,之所以用AVR是因为Proteus对AVR比较支持吧,运行速度也还行,之前用C51写过,好多外设没有,要软件模拟。你也可以移植到其他型号的MCU。
原理比较简单,主机发送命令格式给字库单片机,字库单片机接收到命令数据,返回字库数据给主机。
我的格式是
主机发送:“1Bit字符类型”+“2Bit字符”,比如我需要写8*16的字符A,那么发送的数据就是0x10,0x41,0x00 , 0x10就是字符类型,这个可以自己定义,0x41和0x00就是大写字母A,这个用了2个Bit表示,是为了兼容汉字。
字库单片机返回:解析后,返回字库数组,在数据最后面发送一个0x55,用来告诉主机发送完毕。
下面是部分函数:
#if 1
/**********************************************************
函数结果:解析字库
备  注:
**********************************************************/
void Font_AnalysisData(void)
{
          uint8_t i=0;
          My_HeadPack_TypeDef *FontPack;

    if (TRUE == RingBuf_COM1_RD_Byte(&MyUart.COM1.Data))
    {
        MyUart.COM1.Buf_Rx[MyUart.COM1.LenRx]=MyUart.COM1.Data;
        MyUart.COM1.LenRx++;
    }
    else
    {
        if (0 == MyUart.COM1.TimeOutState)//超时机制
        {
            if (0 != MyUart.COM1.LenRx)
            {
                                  FontPack=(My_HeadPack_TypeDef *)&MyUart.COM1.Buf_Rx[0];

                                  if(FontPack->Type == ASCII_8x5)
                                {
                                          memcpy_P(&MyFont.Buf[0],&WordStock_ASCII_8x5[(FontPack->ID[0] - Font_ASCII_8x5_Offset) * ASCII_8x5],5);
                                        Uart_COM1_WR_NByte(5,(uint8_t *)&MyFont.Buf[0]);
                                        Uart_COM1_WR_Byte(0x55);
                                }
                                else if(FontPack->Type == ASCII_8x16)
                                {
                                          memcpy_P(&MyFont.Buf[0],&WordStock_ASCII_8x16[(FontPack->ID[0] - Font_ASCII_8x16_Offset) * ASCII_8x16],16);
                                        Uart_COM1_WR_NByte(16,(uint8_t *)&MyFont.Buf[0]);
                                        Uart_COM1_WR_Byte(0x55);
                                }
                                else if(FontPack->Type == ASCII_16x16)
                                {
                                          memcpy_P(&MyFont.Buf[0],&WordStock_ASCII_16x16[(FontPack->ID[0] - Font_ASCII_16x16_Offset) * ASCII_16x16],32);
                                        Uart_COM1_WR_NByte(32,(uint8_t *)&MyFont.Buf[0]);
                                        Uart_COM1_WR_Byte(0x55);
                                }
                                else if(FontPack->Type == CHN_16x16)
                                {
                                        for (i=0;i<CHN_16x16_Len;i++)//查找汉字
                                        {
                                                if ((FontPack->ID[0] == WordStock_CHN_16x16[i].Index[0])&&(FontPack->ID[1] == WordStock_CHN_16x16[i].Index[1]))
                                                {
                                                        memcpy_P(&MyFont.Buf[0],&WordStock_CHN_16x16[i].Buf[0],32);
                                                        Uart_COM1_WR_NByte(32,(uint8_t *)&MyFont.Buf[0]);
                                                        Uart_COM1_WR_Byte(0x55);
                                                        break;
                                                }
                                        }
                                        if(i == CHN_16x16_Len)
                                        {
                                                memset(&MyFont.Buf[0] , 0xFF , 32);
                                                Uart_COM1_WR_NByte(32,(uint8_t *)&MyFont.Buf[0]);
                                                Uart_COM1_WR_Byte(0x55);
                                        }
                                }
                memset(&MyUart.COM1.Buf_Rx[0] , 0 , sizeof (MyUart.COM1.Buf_Rx)); //清零
                MyUart.COM1.LenRx = 0;
            }
        }
    }
}
#endif

#if 1
/***********************************************************
函数结果:Font_RD_NByte
备  注:  读取串口的字符数据
***********************************************************/
void Font_RD_NByte(MyFont_Enum_TypeDef Font, uint8_t *CharacterBuf, char *String, uint8_t Len)
{
          uint16_t Flag=0xFFFF;

          Uart_COM1_WR_Byte(Font);
        Uart_COM1_WR_NByte(2,(uint8_t *)String);
    while(Flag)
    {
                  Flag--;
        if (TRUE == RingBuf_COM1_RD_Byte(&MyUart.COM1.Data))
                {
                        MyUart.COM1.Buf_Rx[MyUart.COM1.LenRx]=MyUart.COM1.Data;
                        MyUart.COM1.LenRx++;
                }
                else
                {
                        if (0 == MyUart.COM1.TimeOutState)//超时机制
                        {
                                if (0 != MyUart.COM1.LenRx)
                                {
                                          if (0x55 == MyUart.COM1.Buf_Rx[Len-1])//接收到0x55,表示丛机发送完毕了,可以拷贝数据
                                        {
                                                  memcpy(CharacterBuf,&MyUart.COM1.Buf_Rx[0],Font);
                                                Flag=0;
                                        }
                                        memset(&MyUart.COM1.Buf_Rx[0] , 0 , sizeof (MyUart.COM1.Buf_Rx)); //清零
                                        MyUart.COM1.LenRx = 0;
                                }
                        }
                }
        if(Flag == 1)//超时
                {
                          memset(CharacterBuf , 0xFF, Font); //丛机长时间不回应,串口通信失败,全部点亮
                          Flag=0;
                }
    }
}
#endif

先到这里了,过几天测试下实物看看通信稳不稳定。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 只有仿真  能分享一下程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 只有仿真  能分享一下程序吗

等我整理好一起发出来,最近上班有点忙,没时间整理

网友B:
楼主请教你下,怎么让单片机发送类似于“AA 55 01 02 02”的数据我的单片机只能发送一个如AA在给后面写就错误了

网友B:
怎么写??
收到0x01发送55 AA 03 00 02延时1秒再发送55 AA 03 02 02
收到0x02 发送55 AA 03 01 03延时1秒再发送55 AA 03 03 03在延时1秒发送55 AA 03 04 01
……
一共30条到0x1e
求大神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写??
收到0x01发送55 AA 03 00 02延时1秒再发送55 AA 03 02 02
收到0x02 发送55 AA 03 01 03延时1 ...

利用环形数组接收数据,再用定时器计算一帧数据的间隔,就是定时器里面记数标志一直不断加一,串口接收中断一进去,就清零定时器记数标志,这样当串口中断没进去的时候,定时器的记数标志位肯定往上加到一定阀值,达到那个阀值说明一帧数据接收到了,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解码了。

网友C:
这个用X Modem或者Y Modem就可以很好地传输了
然后X Y 猫用超级终端就有,还有一些远程终端也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