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ax232芯片发烫问题

楼主(2022-08-30):
电脑usb转232接到公司的max232板子上,接对就没事,一旦tx rx接反,板子上的232芯片就发烫。请问大家一下,这是正常现象么?

网友A:
板子上的收发线上都串入一个100欧的电阻。会好很多。

网友B:
只接TX RX GND ,不接VDD

网友C:
232标准电平是±15V,接反了肯定发热厉害,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上的收发线上都串入一个100欧的电阻。会好很多。

好的后续会尝试一下,还有一个问题是,sp3232不是有两个串口,两个同时接3232输出竟然出现乱码,单片机输出没有,就是过了232就有乱码了。这...

网友A:
不会这样的,一定是硬件或软件上有问题。

网友D:
是不正常的,要看你板子tx和rx默认的低电平还是高电平,发烫说明灌电流很大了,可以在中间串个电阻,还有把所有的默认成低电平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

网友E:
可控硅闩锁效应。

网友F:
你可能买到性能低劣的232了。
为了热插拔不损坏IC我在RXD TXD都串联300欧姆电阻,你可以试试。

网友D:
工作只要是正常的怎么接都不会发热的,串电阻并不能解决,只是改善,串电阻的大小要根据实际应用。很多都没串电阻都很正常。

网友G:
大概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H:
用USB型MCU型号设计新产品:STC8H8K64U-45I-TSSOP20/RMB2.5用USB型MCU型号设计新产品:STC8H8K64U-45I-TSSOP20/RMB2.5,直接 USB 下载,直接 USB 仿真

网友I(2022-10-12):
只要发烫肯定就是不正常现象,硬件测试老师傅跟我说过

网友J:
硬件问题,上电路图吧

网友K:
232通信RX和TX接反了芯片不会发烫,如果发烫,注重检查一下两者的电平是否匹配,或着看看两者的地电平是不是一样

网友L:
上电路图

网友M:
max232芯片发热,应该不是电平不一致导致的,因为收发器芯片的兼容电平范围是很宽的,很可能是监听设备的Tx接到了其他设备的Tx上,导致2个设备的Tx冲突,引起了短路,导致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