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12改装JBC245焊台求助

楼主:
想把修好的这块T12控制板,改装成JBC245控制板,第一次接触JBC245,主要是大的焊点T12很吃力,手头上有JBC245的头和支架,好几年前就买的。下图是T12的温度控制电路,当然是比不上MAX6675。请教大家,这个该如何改?谢谢

网友A(2022-08-31):
这个图要达成什么目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要达成什么目的呢?

这是T12温度检测放大电路,TP1541是精密运算器,

网友B:
图片中的D1画错了。修改好如下图。

网友C:
在这里顺便问一下大家,买一个200多元的成品T12焊台,焊大焊点吃力吗?一直想买一个。先咨询一下。谢谢。

网友A:
改后的U4处电压就不会超过0.7V了,除非D1烧断。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在这里顺便问一下大家,买一个200多元的成品T12焊台,焊大焊点吃力吗?一直想买一个。先咨询一下。谢谢。

如果你已经有烙铁了,感觉没有必要买了,效果如何,不知道,没有用过
要是我自己的话,我自己做一个也不会去买
我用的是SLD936,深圳工厂里用得最多型号,随便暴力敲不怕坏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图片中的D1画错了。修改好如下图。

D1的4148 整流对地  你怎么敢的呀!!!,所有非整流二极管都得是正极接地

网友F(2023-06-08):
t12我制作别人打板的板子,零件参数不太标准但是惊讶的发现12v就能很好的工作,温度很好

网友G(2025-02-25):
D14148的引脚是不是反接了,记得这个二极管应该是钳位用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D14148的引脚是不是反接了,记得这个二极管应该是钳位用的

是的,接反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在这里顺便问一下大家,买一个200多元的成品T12焊台,焊大焊点吃力吗?一直想买一个。先咨询一下。谢谢。

T12烙铁70W,C245烙铁12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