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PCB问题,输出的负极是连到变压器的负极还是电容的负极?

楼主(2022-08-31):
如题 谢谢大家

网友A:
有点不懂,变压器哪来的负极?

网友B:
变压器是纯交流的,给直流会烧,那么问题来了,你如何定义交流电的正负极?

网友C:
正与负是人为的定义,决定于对参考点电位的定义。
楼主可以先研究一下变压器的绕线方式,并仔细定义一下你的系统中的参考0点。

网友D:
这个问题问的,会的人都回答不出来了,这么基础的东西都不打好底子,就一直见到在问,这么多的问帖,都可以开一个个人专版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问的,会的人都回答不出来了,这么基础的东西都不打好底子,就一直见到在问,这么多的问帖,都可以 ...

毫无疑问,该同学的底子比较差。
不懂就问,值得学习!
只是好多问题,去问度娘比发贴问来的更快。。

网友F:
一般是把变压器出来紧接着的大滤波电容的负极作为整个电路的公共地

网友G:
只有把交流整流后才有直流电。这个时候才有正极和负极之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毫无疑问,该同学的底子比较差。
不懂就问,值得学习!
只是好多问题,去问度娘比发贴问来的更快。。

人家是不耻下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