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办法用单片机IO检测这个波形信号呢

楼主(2022-08-31):
(图片)

网友A:
检测有无还是检测脉宽啊,用定时器外部控制门口模式就可以抓到了。

网友B:
用定时器的输入捕获功能,测周期,测脉宽均可以。

网友C:
提供两个方案供参考:
1、做两根曲线,一个比波形稍大套在波形外,另一个比波形稍小套在波形内,每次测量五个参数,其中一个是被测的波形测量值,如果它在两个曲线套之内(上下左右)即为合格。
2、做一个与标准图形,用测量值与标准波形进行比较,如果误差在一定的范围内即为合格。
注意:要先测出一个边沿(上沿或下沿),将它与标准的边沿对齐后(时间同步)在比较。
波形要比较两个向量,X方向、Y方向。即一个测量点要与上下左右四个点比较,在四点之中为合格。
以上方案比较笨一点,其它更好的方案自己想一想吧。

网友D:
可以用单片机IO检测这个波形信号的电压、频率、周期、脉宽、占空比等等。

网友E:
有些单片机有捕捉功能,比如stc系列,叫ccp,用它直接捕捉并显示周期,脉宽,占空比,如果显示稳定,说明波形稳定,且其它信息也有了。我喜欢用的是stc32g12k128.很简单的程序就搞定。

网友F:
就是标准的50Hz工频电源变成方波了呗,因为被削顶这个信号的幅值已经没有意义了,检测两个边沿,一个上升沿,一个下降沿即可,关键问题是你要用这个信号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