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仿真LT6600差分放大电路中出现的奇怪现象,请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
      用Multisim仿真,搭建了一个LT6600的差分放大电路,如图

    用两个函数信号发生器提供两路差分信号,相位差180度,用示波器两个通道分别观察两个输出信号。
   开始仿真后信号完全没问题,如下图,得到的也是预料中的完美波形。

  可是,运行大约500um后,波形开始出现锯齿如下图

然后锯齿开始不断放大如下图

然后波形就崩溃了。。。。。。
试了整整一个晚上,变换了各种参数,基本都是如此,只是崩溃的时间和程度不同。
百思不得其解,然后我就崩溃了。。。
只能到这里求教各位万能的高手们,这是什么情况呢,可能是哪里的问题呢?交互仿真设置如下

网友A(2022-08-31):
说明一下,图中的正负电源电压值不同只是一时疏忽标注错误,更正后问题同样存在。

网友A:
非常感谢!我按照您的电路试了,问题还是存在。您自己实验的时候没有出现问题可能因为两个原因:一,首先,程序运行后在600um内波形都是很漂亮的,问题是出现在600um之后,您搭建的电路有没有试试跑到600um之后呢(我看截图是在80几微秒)? 二,还有一点我前面忘记提到,就是经过多次观察,发现频率在100K以下不会崩溃,超过100K才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我按照您的电路试了,问题还是存在。您自己实验的时候没有出现问题可能因为两个原因:一,首先, ...

网友A:
我们的电路基本是一样的,所以电路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可我的就是运行不了,看来是软件里哪个设置不对,
但是跑别的电路又没有问题,真是奇怪了。

网友A:
再次感谢楼上两位的热心帮助,我下午再次实验了,问题仍然存在,我们的电路基本是一样的,所以问题看来不是出在电路上,很明显是软件的某个设置尤其是仿真参数的设置出了问题。下午我用Multisim14把这个电路跑了一遍,完全正常。出问题的是我的multisim12,我在同一台电脑上安装了两个版本的软件。目前正在继续寻找问题。。。。。没办法,虽然问题基本解决了,但搞技术的人总归都有点喜欢刨根问题的毛病,没有答案让人寝食难安。。。。等找到原因了再来给大家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