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电池和12V电源 双供电,加什么类型二极管隔离?

楼主(2022-08-31):
12V电池和12V电源 双供电,加二极管隔离,用普通低频二极管还是 肖特基 和快恢复

网友A:
用普通低频二极管,电流容量要够。

网友B:
用低压降的肖特基二极管(1N5817)对Micro-USB电源和电池进行隔离

网友C:
按沙发说的办。

网友D:
1、读通普通低频二极管的特性。
2、读通肖特基二极管的特性。
3、搞清楚负载的对电源的要求。
而后结论就有了。

网友E:
用导通压降最小的二极管最好

网友F:
要看你的电流有多大了,电流大的就用SS34和SS54这样的肖特二极管。

网友G:
这种类型的电源称为 ORing 电源。 它要求电源之间有隔离的手段,以防止电路中的备用电源造成分流或短路。 电源隔离最常见和最简单的方法是使用肖特基二极管,因为它具有快速的反向恢复时间、较低的正向压降和简单性。 有时,功率 MOSFET 可用于替代 ORing 电路中的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H:
12V电池和12V电源 双供电隔离使用PMOS管最好,忽略压降,压降超低的。

网友I:
用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J:
看电流,如果对压降要要求就用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K:
电流不大,用普通二极管,电流超过5A最好用MOS管

网友L:
引用 网友D:
1、读通普通低频二极管的特性。
2、读通肖特基二极管的特性。
3、搞清楚负载的对电源的要求。

人家就要条鱼 你非给个渔

网友M:
如果对正向压降没有要求,都可以,如果对压降有要求,肖特基相对要好一些

网友N:
看负载情况,负载要求压降小电流大的那就用肖特基二极管,要求至少大于一倍负荷电流,大电流的情况下二极管需加散热器。普通负载对二极管无要求,只要二极管额定电流大于负载电流就行了。

网友O:
根据电流选择合适的,大部分都是用低频的IN4007  5408之类的注意压降有0.7V,如果对压降有要求就用锗管或者肖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