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2302 MOS管驱动蜂鸣器 上电瞬间会响一下,如何解决?

楼主:
SI2302 MOS的GS之间并联1UF电容,解决了,但正常响的时候声音变的很奇怪。
后来又试验在GS之间并联100K电阻,也能解决问题,声音也正常。不知道这样对不对,还要不要在G极串联电阻

网友A(2022-08-31):
蜂鸣器上并联大电容。

网友B:
你的单片机上电特性,上拉太强了,比如STC15系列要1K下拉电阻,STC8系列用100K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蜂鸣器上并联大电容。

有源蜂鸣器

网友D:
1、电容用小一点。
2、CPU上电后先执行关蜂鸣器操作,而后再初始化其它东东。

网友E:
加下拉就行。会响是因为上电时,mcu还没有启动,IO是高阻态。mos栅极相当于悬空,受到漏极电压影响导通。等mcu启动了输出低才关闭。

网友F:
你这不是搞定了吗,加个下拉电阻是正确的,可以使MOS管在mcu没有正常工作前保持关闭,G极串联一个几百欧的电阻也是好习惯,可以起到保护MOS管的作用

网友G:
正确的做法,一般在G极串联了1K电阻,再在1K电后面并联一个100K到地。

网友H:
我到是挺喜欢这个开机瞬间响一下,证明上电成功. STC8和STM32系列不会有这个问题,一般是STC15和之前的MCU开机默认上拉高电平才有,要消除不能IO先串联一个10K左右的电阻后面104P对地,这样基本能消除开机瞬间冲击吧,但并联1U声音会变化,难道IO输出的是PWM驱动MOS ?

网友I:
用个3K下拉电阻拉低。

网友J:
如果单片机和蜂鸣器都是5V供电,可以换成P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