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OS管导通问题

楼主(2022-08-31):
如图,PMOS导通时,后面大电容充电,电流大,对PMOS和对输入电源,不好。
如果在MOS的GS之间并联电容,让MOS缓慢导通,是在Q777还是Q10的并联电容?并多大的电容?这样的话,会不会增加MOS的开通和关断损耗。

网友A:
2000uf不蒜太大,你前面并了电容,导通时一样发热的。还不如不加,因为导通时MOS的内阻才几毫欧。

网友B:
mos管在没有完全导通的情况下,导通电阻值很大,在大电流下要发热的。应该在24V主回路想办法,如串适当限流电阻,在适当时机用继电器短掉,如果主MOS管不怕热,就随意了。

网友C:
用程序在IO2上做文章。

网友D:
你这个C5大电容放在前面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滤波效果一样的呀。

网友E:
可以这么做,我们以前做主板都是用这种电路。
我记得这个电容当时加的好像有10nF那么大。

网友F:
Q10的GS电容不止会增大开关损耗,对开关的速度也影响很大,100k的下拉 电容大了 关不死都有可能。

网友F:
Q10的GS电容不但会增大开关损耗,对开关速度也影响很大,100k下拉 电容大了关不死都有可能,串0Ω电阻不合适,可能会导致自激,R22与R19分压得4.5v即可2.5v也行,R13的存在,DS之间并没有多大电流,Q10不用去考虑导通内阻。Q777的GS电容,由于R13的存在  此电容并没有什么用,要去掉,会有副作用。当Q777导通那一瞬间,R11与R12分压得S>G12v,它已经是完全导通,内阻很小。给C5充电的涌电流 mos是可以承受的,它不能承受的是电压,电压高了就是瞬间击穿。实在不放心你可以在D极和C5之间串个电阻,计算负载功率之后决定这个电阻大小,总的一句话,场效应管的GS之间 打死不要去并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