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外接18650电池的问题

楼主(2022-08-31):
iphone se 2020 的电池不耐用,外接个18650电池,接线方法:
iphone电池电芯==【1】==电池保护板==【2】==手机主板==【3】===usb充电口
我是在【2】处,把18650电池并联进去的。

问题1:

18650电池冲电截止电压4.2V
iphone电池冲电截止电压4.35V
iphone在充到80%之后会采用小电流充电。

请问。这个情况下,18650是否被充爆?

问题2:
我如果在【2】处再并接一个锂电池充电装置。这样充电的时候,手机的充电口和这个外接充电口同时充电。
目的是加快充电速度。
这样是否会有问题?

网友A:
有充电管理,电池有保护板充电不会任何问题的。电池充电跟电流有关,充不进就会保护的。

网友B:
既然外接,为什么不弄成充电宝。

网友C:
你需要碰运气了。每个充电器,对配套的电池有特定的充电方案,电池变了,方案未必能跟上。
例如:2A的充电电流算大算小,你能给出吗?

网友D:
以前可拆卸的锂电池是这么充,问题是外接始终是个累赘

网友E:
这样做基本是吃饱撑着才会有的。
当然,壕可以直接试验看看效果

楼主:
这个是做完的效果,目前还没有加入保护板。
这个是5SE,目前不常用。
另一台常用的是线从下面孔出线,绕到后盖做两个触点。电池挂在保护壳上,也引两个触点。
后盖上的触点与保护壳上的通过接触连接。

这样换保护壳就可以换电池了

网友F:
问题一可以简单加个二极管来解决

网友G:
只要是都是三元锂电池,就不会有问题,4.20,4.35这都是电池标的一些参数而已,不是什么绝对的
充电IC是三元锂电池就行了
不知道你接这个有什么用呢?这都接18650了,还不如接个"宁德时代"

网友H:
这样做有一定风险,实践出真知,但是意义不大呀

楼主:
大家好像都不能理解这样做的意义。
主要是原电池容量太小,坚持不了一天。
外接个电池增加续航。

如果采用充电宝,有个问题是充电转换会损失效率。大概是80%的效率。
就是3000mah的,只能充到2400mah?大概是这个意思。

所以才有了这个直连电芯的方案。

网友I:
18650有保护电路,过压会关断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大家好像都不能理解这样做的意义。
主要是原电池容量太小,坚持不了一天。

问题是你接了这么个电池在后面,手机使用方便吗?
18650才多大容量?最多3400的
你还不如找一个聚合物锂电池,大小和手机差不多一样的,10000以上,拿在手里了方便呀

网友J:
我超,既然选择外接电池,那为什么不搞个汽车电池,把他减压到5V,用二极管把他们并在一起输入

网友K:
楼主都这么豁了 还不上个UPS电瓶 100A那种

网友L:
还是‘’宁德时代‘’靠谱,或者把那两根电线拉到5米长,头上装个固定电源,走到哪里都有电。或者后盖里面装个无线充电接收器,手机放在发射器上。都是很好的办法

网友M(2022-12-16):
你好,我也准备在手机上外接一块电池,和你的操作一样,在手机主板和保护板之间引出正负极并联一块电池上去~
请教一下,是在保护板到电池扣之间的地方刮开涂层引出正负极吗?能不能发个你保护板那里焊接的图片~供我参考一下~

楼主(2023-03-09):
引用 网友M:
你好,我也准备在手机上外接一块电池,和你的操作一样,在手机主板和保护板之间引出正负极并联一块电池上去 ...

你看我的第一个贴子,我是在【2】处加入两根线的。
电池是通近扣件卡在主板上。
我在扣之前,放两根小电线在扣件基座上方。
然后再扣上去。
我是iphone的手机,其电池基本都是这样的。
其它类型的估计类似。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使用,基本上一天一充没有问题了。手机可以用到晚上10点多睡觉前。

网友N(2023-04-14):
充电宝不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