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段C语言代码意思是什么?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2-08-31):
采集电压,电流

网友B:
这段程序就是volRaw和curRaw分别采样16次,把16次的结果相加再求平均值

网友C:
把16次采样数据累加起来,然后除16,这不是标准的平均值滤波算法么???

网友D:
volRaw和curRaw分别采样16次结果相加求平均值

网友E:
读函数的功能手册比较靠谱一些。

网友F:
for循环里面累加,右移4位(等于除以16)后,就是求平均值。

网友G:
这个还要问,是基础吧,>>4 ,相当于2的4次方,等于16,就是除以16,这个程序前面应该还要初始化VolRaw 电压初始一队为0,然后连续采样16次,然后平均

网友H:
右移四位相当于除以16

网友I:
volRaw和curRaw分别采样16次,16次的结果相加求平均

网友J:
取电压,电流值,从ADC ,值除16.

网友K:
电压电流分别连续16次采样求和,再计算平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