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码管显示程序 为什么1,2,5没有显示出来?而且顺序是乱的

楼主(2022-09-01):
调不出来

网友A:
无语了~~~~这么个问题连续发了这么多贴。
你的代码 有问题!
1、573的OE脚本来是为消隐而生的,你把它接地了。代码中的消隐又是错的!
2、573的LE脚是电平触了,不是边沿触发,所以你的时序也有问题!
这个是匹配你电路图的代码,可以正常显示,你试试: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sbit d1=P2^0;       //锁存段码
sbit d2=P2^1;      // 锁存位选

unsigned  char dis_buf[8];  //显示缓存
unsigned char dig;            //位选
unsigned code segout[]={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0--9共阳段码表

void disp_8_num(void);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while (1)
  {

    for(i=0;i<8;i++)  dis_buf[i]=i; //缓存刷新:01234567

     disp_8_num();  //显示一帧
    }
}

void disp_8_num()
{
      unsigned char i,j;

     dig=0xfe;  //从第一位开始扫显
      for (i=0;i<8;i++)  //共8个位的数码管
      {

        P0=segout[dis_buf[i]];   //送段码
        d1=1;
        d1=0;

       P0=dig;    //送位码
       d2=1;
       d2=0;

       j=60;     //延时以稳定显示
       while(j--);

       P0=0xff;    //消隐位码,段码和位码2选1或全选都可以
       d2=1;
       d2=0;

       P0=0x00;    //消隐段码
       d1=1;
       d1=0;

       dig= _crol_(dig,1); //准备下一位的位码
        }
  }

网友A:
让你把代码或工程发上来也不做。。。。
也就是我闲的蛋疼,才会花时间画图、敲代码、仿真了。。
这个是Proteus8.13的仿真工程,你看一下。

网友B:
你的位码不对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EDPort P0
uchar code duan[]={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00}; //数码管段码选表
uchar code wei[] ={0xFE ,0xFD, 0xFB, 0xF7, 0xEF, 0xDF, 0xBF, 0x7F};         //数码管位码
sbit DU = P2^0;
sbit WE = P2^1;

void delay(int z)
{
        int x,y;
        for(x=50;x>0;x--)
            for(y=z;y>0;y--);
}

void main()
{
        while(1)
        {
        WE = 1;
        LEDPort = wei[0];
        WE = 0;
        DU = 1;
        LEDPort = duan[ 1];
        DU = 0;
        delay(2);

        WE = 1;
        LEDPort = wei[1];
        WE = 0;
        DU = 1;
        LEDPort = duan[ 2 ];
        DU = 0;
        delay(2);

        WE = 1;
        LEDPort = wei[2];
        WE = 0;
        DU = 1;
        LEDPort = duan[ 3];
        DU = 0;
        delay(2);

        WE = 1;
        LEDPort = wei[3];
        WE = 0;
        DU = 1;
        LEDPort = duan[ 4];
        DU = 0;
        delay(2);

        WE = 1;
        LEDPort = wei[4];
        WE = 0;
        DU = 1;
        LEDPort = duan[ 5 ];
        DU = 0;
        delay(2);

        WE = 1;
        LEDPort = wei[5];
        WE = 0;
        DU = 1;
        LEDPort = duan[ 6];
        DU = 0;
        delay(2);

        WE = 1;
        LEDPort = wei[6];
        WE = 0;
        DU = 1;
        LEDPort = duan[ 7 ];
        DU = 0;
        delay(2);

        WE = 1;
        LEDPort = wei[7];
        WE = 0;
        DU = 1;
        LEDPort = duan[ 8];
        DU = 0;
        delay(2);
        }
}

网友C:
只要共阴共阳没有弄错,先送位码,再送段码,就会正确显示,不用消隐也可以的。

网友A:
你这个代码,我在Proteus中运行,显示 乱码。。
因为573的LE是高电平触发锁存的,所以,你这个时序有点不对:

        WE = 1;     //运行之后
                          //这时573已发生锁存,存的是上一次的LEDPort值
        LEDPort = wei[0]; //这个值要等到WE或DU为1时才会被锁存。
        WE = 0;
        DU = 1;               //按逻辑,这个运行过后LEDPort = wei[0];会被锁存到段驱573里
        LEDPort = duan[ 1]; //而这个值会被锁存到下一位的位驱573中。
        DU = 0;
        delay(2);

  欢迎探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只要共阴共阳没有弄错,先送位码,再送段码,就会正确显示,不用消隐也可以的。

“。。。。先送位码,再送段码。。。。。”

不用消隐的话,你显示12345678时, 显示第1位“1”之后,第2位在刷显时也会显示“1”,之后才显示“2”。
你分析一下~或单步跟踪一下就能看出来了。

网友D:
#include <reg52.h>
unsigned char code duan[]={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00}; //数码管段码
sbit DU = P2^0;
sbit WE = P2^1;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t)//12T@12MHz
{
        unsigned int i,j;
        for(i=t;i>0;i--)
                for(j=120;j>0;j--);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while(1)
        {
                P0=0x00;       DU=1;DU=0;//消隐
                P0=~(0x01<<i); WE=1;WE=0;//段码
                P0=duan[i];    DU=1;DU=0;//位码
                i=++i%8;//循环计数
                delay_ms(1);//延时
        }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代码,我在Proteus中运行,显示 乱码。。
因为573的LE是高电平触发锁存的,所以,你这个时序有点 ...

如果你比较 LE 和 CP 两个 Pin 你会发现它们是完全不同的,74HC573 只需要一个高电平来激活 D 锁存器,而 74HC374 需要一个低到高电平的时钟来锁存 D 触发器。
573:“当 LATCH ENABLE (LE) 引脚为高电平时,Q 输出跟随 D 输入。当 LE 变为低电平时,D 输入端的数据将保留在输出端”
574:“D 输入的数据......在 CLOCK (CK) 输入的正向转换时传输到 Q 输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比较 LE 和 CP 两个 Pin 你会发现它们是完全不同的,74HC573 只需要一个高电平来激活 D 锁存器,而 ...

所以,573是电平触发锁存,在LE高电平之前,数据必需先准备好:
  P0=data;  // 先备好数据
  LE=1;    // LE高电平时,锁存使能,P0口数据(即data)被存入573内部,
                 //如果OE被接地,573此时的输出将会是data;OE是高则573输出高阻
  LE=0;    // LE低电平时,锁存失能,573内部的数据不再受到P0口电平的影响,即保持原数据
而574是边沿触发锁存,(在CP的上升沿,将D的状态传到Q),所以574要这样(类似74HC595):
  CP=0;    // 拉低CP
  P0=data;//传数据
  CP=1;      //拉高CP,产生一个上升沿
如果是这样:
  P0=data;//传数据
  CP=0;    // 拉低CP
  //// //可能在此处产生中断
  CP=1;      //拉高CP,产生一个上升沿
也可以,但代码不强壮,无法保证在CP=0之后的某种中断,改变P0的值,当中断恢复后的CP=1,锁存了错误的数据

楼主:
调试成功!太感谢了爱你们

楼主:
特别感谢你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代码,我在Proteus中运行,显示 乱码。。
因为573的LE是高电平触发锁存的,所以,你这个时序有点 ...

他应该不需要锁存  只是当驱动提供电流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他应该不需要锁存  只是当驱动提供电流用

不锁存,P0怎么复用分别控制段码和位码?你有什么高招分享出来。

楼主:
我调试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