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电源1K串联电阻,如何选合适的LED灯?

楼主(2022-09-01):
我根据原理图,画板,发现在3.3V稳压电源上,串联了一个1K的电阻,用作限流。
搜索元器件
大多数的LED额定电流为25ma、20ma。这样会使得电阻电压远超电源电压,不可能实现,而且3.3v加上1K的电阻会使这类LED灯几乎不亮。
还有一部分额定电流为1ma,但正向电压为1.9V,这种会击穿。
我最后选择的是测试电流为5ma,正向电压为2.9V的LED。这样如果电流为1ma,电阻电压为1V,LED为2.3V,不会击穿,亮度也有。这样算电阻功率为0.001W。选用的电阻封装为0603,功率为1/10W,也很安全。
我选这样的LED是否可行?大家有什么推荐使用的LED吗?

网友A:
举个例子,贴片LED或者圆的直插的LED,使用纽扣电池,分别测试不同颜色的LED都可以点亮,但是一个纽扣电池同时接不同颜色LED,有的亮有的不亮,LED工作电压电压低的亮,高一点的不亮了,解决方法是给亮的LED串联一个电阻,比如100到200欧姆

网友B:
20mA?
这是多少年前的参数了,现在的LED发光效率高很多了,作为指示灯,最重要的是亮不亮.而不是电流要多少
对于3.3V电路,如果是高亮的LED,1mA的电流都有点刺眼了
我在学习板上用的指示灯都是串联30K电阻的,至于电流是多少,懒得去计算了,用3.3K的都觉得刺眼

网友C:
只要你MCU和指示灯工作正常,就可以的。指示灯也可以打样低功耗的。

网友D:
什么封装的LED? 烧坏负载的是电流,而不是电压。

网友E:
串联R = (3.3V - LED管压降)/LED电流
例:R = (3.3V - 1.3V)/5mA = 0.4k 取390欧
参数需要你查手册,剩下的事,就是欧姆定律了。不复杂。

网友F:
你的LED有什么用?如果作为电源指示灯,200-1K电阻串联红色或者绿色LED都可以满足要求,毕竟现在高亮度LED很容易得到。如果照明,就选择白色LED串联10Ω左右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G:
从概念到计算错的是一塌糊涂,不堪入目。

1)正向电压不是击穿,超过反向电压才是击穿,而且击穿不一定等于损坏,稳压二极管就是工作在击穿状态。

2)电阻电压不可能超过电源电压,更不要说“远超”。先有电压,然后除电阻得到电流值。你拿LED的额定电流去乘上电阻值得到电压,可笑至极。后面的计算都是基于这种错误的算法,不需要再看了。

3)你的五百多黑币是怎么来的?

网友H:
我没这么多讲究,指示灯用的3mm草帽或0603的LED,电阻470R-10k(3.3-12v)能亮就行。大功率上恒流源。指示灯不建议用大个的LED,电阻小了不亮,大了会烧,不像小LED只会暗一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从概念到计算错的是一塌糊涂,不堪入目。

1)正向电压不是击穿,超过反向电压才是击穿,而且击穿不一定 ...

楼主,2018年来的,每天登录还送2黑币。

网友I:
呵呵,确实像楼上说的,基础很差,就先别来介绍经验了,多读点书充充电

网友J:
现在的LED发光效率都很高,3.3V接1K电阻都很亮了,谁会仔细计算耗电多少,做指示灯的原则是能亮就行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呵呵,确实像楼上说的,基础很差,就先别来介绍经验了,多读点书充充电

你多读点数吧,傻叉,只会瞎评论,你懂个鸟,看了那么多评论,就你最傻叉

网友L:
5v稳压电源串一个1k电阻led都能亮吖

网友M:
固定电阻来选LED的情况我还是第一次见。LED压降基本都是比较接近和固定的,应该是由LED选合适电阻吧。做指示灯限流电阻300、400、500、1K 谁管你,差不多亮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