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万利(MedWin 3)编译工具选用keil2的和选用keil4的 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22-09-01):
请问万利(MedWin 3)编译工具选用keil2和编译工具选用keil4的  在编程上面有什么区别吗? 语法或者其他什么方面有区别吗

网友A:
MedWin其实没有什么,只是一个写字板,编译器还的用keil,keil2和4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B:
我用过万利仿真器,配套编译器是Franklin 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