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没有原生boot吗?

楼主(2022-09-01):
既然它可以用ICSP下载,那么他芯片内部应该还是有一段程序可以跟外接通信吧

网友A:
PIC单晶片的烧录;是硬件串列讯号 .并不需要Boot ROM程序.
ICSP Microchip 原厂有完整资料可以下载;甚至有烧录器制作范例.
稍微用功一下可以找到一堆资料

网友B:
我也是在用PIC的芯片

楼主(2023-04-03):
引用 网友A:
PIC单晶片的烧录;是硬件串列讯号 .并不需要Boot ROM程序.
ICSP Microchip 原厂有完整资料可以下载;甚至有 ...

你都没明白我说的啥,这里说的是出厂就固化在芯片内部的boot,不是后续开发的boot。

如果知道了原生boot代码,好处就是直接可以根据原生boot的要求将数据写入flash即可。如果不知道原生boot代码,则必须开发二级boot,这样就很繁琐,每次拿到新的芯片还得重烧一次带二级boot的程序,后续按照二级boot的要求将数据写入flash。

网友C:
PIC单晶片的烧录;是硬件串列讯号 .并不需要Boot ROM程序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都没明白我说的啥,这里说的是出厂就固化在芯片内部的boot,不是后续开发的boot。

如果知道了原生bo ...

他说的就是你要的。只是PIC的ICSP和你想的有点不一样,它不是有一段代码实现,而是直接硬件电路实现了。而它的烧录时序与规则(也就是你说的"yuanshengBoot的要求"),MCHP官网是有相应的文档非常细致的讲解,并且有对应的范例。

网友E:
PIC多了,从8位到32位都有,不说具体型号这个问题无解。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都没明白我说的啥,这里说的是出厂就固化在芯片内部的boot,不是后续开发的boot。

如果知道了原生bo ...

前面都回复你了,PIC是不需要BOOT程序的,更没有什么原生BOOT,你可以了解一下PIC的下载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他说的就是你要的。只是PIC的ICSP和你想的有点不一样,它不是有一段代码实现,而是直接硬件电路实现了。 ...

感谢,我想问的就是这个,应该是硬件电路实现了和原生boot一样的效果。请问microchip官网我应该查什么关键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前面都回复你了,PIC是不需要BOOT程序的,更没有什么原生BOOT,你可以了解一下PIC的下载方式。

好的,是我理解有误,感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我想问的就是这个,应该是硬件电路实现了和原生boot一样的效果。请问microchip官网我应该查什么关 ...

我以前是直接搜索我要用的型号,然后直接会出来很多页关于这个型号的资讯,里边就有这个烧录时序的文档。后面不用PIC就很少去他们官网了,再后来有次登录他们官网,发现打开巨慢巨慢,并且整个网站改得跟原来的完全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