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理解菊花链通信?

楼主(2022-09-01):
菊花链通信

现在看到很多AFE所谓的支持“菊花链”通讯,那么菊花链通信是怎么一个通信方式?一对多?就想蜂窝通讯一样?怎么理解

网友A:
daisy chain topology for example:

网友B:
上面的图是把所有的信号串联起来吗?每一级都有放大才能实现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图是把所有的信号串联起来吗?每一级都有放大才能实现吧。

数字电路只有缓冲的概念,哪来的放大?AFE=Analog frontend
巴特!伩号是数字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数字电路只有缓冲的概念,哪来的放大?AFE=Analog frontend
巴特!伩号是数字的!

不光缓冲吧 还有整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