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颗打磨的控制ws2812的芯片到底是什么型号?

楼主:
在b站看到的控制ws2812 rgb最小驱动,只用了一颗芯片。通过作者简介找到了立创的项目:ReleaseV1-WS2812-RGB控制模块-通电即亮 - 嘉立创EDA开源硬件平台
奇怪的是根据原理图,芯片的6脚居然是VCC,然而作者并没有明确该芯片的型号,而且无论是在B站还是项目下皆语焉不详……
求教各位大佬这到底是颗什么芯片?
电路原理图如下:

网友A(2022-09-01):
可以用X光显微镜看看。

网友B:
能够胜任控制ws2812的芯片很多,不必追求与其一样。关键是自己能编程实现多种灯效。

网友C:
有没有可能是定制的,看到某一个宝上有支持小批量定制的,国产的几毛一片,有的还有pwm啥的

网友D:
有一些小IC在网上找不到信息的。是你客户要求来定制的。

网友E:
直接拿个stc的八脚的芯片自己写一个就好了呀,一个单片机直接通电就好了,什么外围电路都不需要

网友F:
多谢各位大佬指点

网友G:
随便一个MCU都可以的,简单点用个STC8G1K08 SOP8的,也是8条腿的,根据WS2812B的手册的时序写个程序就可以驱动啦,so eas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