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个电路中P-MOS管选用的对吗?

楼主:
图中的Q2是P-MOS,我选用SI2301,可以吗?不行的话,还请大家推荐个。谢谢

下面是SI2301的描述:
类型:P沟道 漏源电压(Vdss):20V 连续漏极电流(Id):2.2A 功率(Pd):700mW 导通电阻(RDS(on)@Vgs,Id):90mΩ@4.5V,1.5A 阈值电压(Vgs(th)@Id):620mV@250uA 工作温度:+150℃@(Tj)

网友A(2022-09-01):
对是对,你这个电路有问题,C5旁边并一个104电容,C10的容值大了,C10的负极连接C4的负极,C4+C10的负极不能和U2共地。 U1\U3不能共用一个滤波电容,每个芯片独立用一个105电容即可,其负极连接对应芯片的负极 通过过孔接地,这样才合理。

网友B:
对的对的,就是这样了
LDO不用什么大电流的话,这个电路没问题
最好是在后面两个LDO3脚增加一个104电容,如果是电池供电就不需要了

网友C:
我单片机冷启动用的si2301没问题,可以先打个样板贴上去试试,反正引脚都一样,不行再换。

网友D:
没问题,完全可以用。

网友E:
你后面都是小电流和低电压,这个PMOS已经足够了。

网友F:
道理上没问题,关键还要看设计的目的。
关于电容的大小,不作评判。原因是,原理图电容说不清在PCB板上是哪个位置。
建议重视沙发的意见。
祝楼主成功。

网友A:
引用 网友F:
道理上没问题,关键还要看设计的目的。
关于电容的大小,不作评判。原因是,原理图电容说不清在PCB板上是 ...

哈哈,这个 “祝楼主成功” 很是精辟,沙发话还没讲完呢。 看此原理图看得出来,楼主的这整个原理图不简单呐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哈哈,这个 “祝楼主成功” 很是精辟,沙发话还没讲完呢。 看此原理图看得出来,楼主的这整个原理图不简 ...

这个是别人画好的,我在找适合的元器件。板子是成熟的产品,可以在网上找到。BC28核心板。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哈哈,这个 “祝楼主成功” 很是精辟,沙发话还没讲完呢。 看此原理图看得出来,楼主的这整个原理图不简 ...

你要是想看的话,我直接上传也行,省的你找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G:
你要是想看的话,我直接上传也行,省的你找了

那倒不用,我要来没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