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份三菱plc的原理图 无时钟,STM32单片机芯片

楼主(2022-09-01):
无时钟,32芯片

楼主:
简单的原理图就行,我电路不太好,画了好久,都是错的,芯片我大致都有找到,但是输出和输入那里总是画错,跪求各位大神了,可怜可怜孩子吧

网友A:
上面不是写了X0~X15,Y0~Y11,了么

楼主:
只求各位大神能帮我画一下简单的原理图就行(T_T)

网友B:
这是三菱的PLC?

网友C:
这玩意没修过,看起来也不算多复杂。先查查电源是否正常,备用电池是否失效。MCU损坏的几率不大,如果真坏了基本报废,其它外围芯片、电源芯片损坏可以更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三菱的PLC?

对,我想要画它内部的原理图,我输入输出总是画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不是写了X0~X15,Y0~Y11,了么

想要内部的原理图(T_T)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没修过,看起来也不算多复杂。先查查电源是否正常,备用电池是否失效。MCU损坏的几率不大,如果真坏 ...

没坏,是好的,我是要画它的内部原理图,我画不好,输入输出部分总是画错

网友D:
网上有开源的方案,程序都有。附件这个也是网上找的,当时只是用来学习一下实现方式的。原理图程序什么的都有。别人开源的

网友E:
有打广告的嫌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打广告的嫌疑

不是的,因为我在学习画这个,所以就直接发了这个某一个宝高清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上有开源的方案,程序都有。附件这个也是网上找的,当时只是用来学习一下实现方式的。原理图程序什么的都 ...

方便给个链接吗?我找了好多,有点不尽人意(T_T)

网友F:
不复杂,可以反汇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坏,是好的,我是要画它的内部原理图,我画不好,输入输出部分总是画错

一般这种简单电路反向绘制原理图只需一天左右时间,整理复核再用一天足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方便给个链接吗?我找了好多,有点不尽人意(T_T)

我放在附件里面那个资料,里面说明文档挺详细的。我也找不到之前的链接了,好久了。那个源文件需要使用V5版本编译器编译,我这边只有V6的了,没办法编译测试。

网友G:
这真是三菱PLC??我真想把这贴子甩那些说STM32和PLC不一样的人的脸上让他们好好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放在附件里面那个资料,里面说明文档挺详细的。我也找不到之前的链接了,好久了。那个源文件需要使用V5 ...

太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这种简单电路反向绘制原理图只需一天左右时间,整理复核再用一天足以。

我画了一个星期了,一直没画好,我师傅头都快被我气秃了😟

网友H:
我记得在哪个论坛见过

网友I:
实在找不到,去某一个宝5块钱买一个去。。

网友J:
引用 网友G:
这真是三菱PLC??我真想把这贴子甩那些说STM32和PLC不一样的人的脸上让他们好好看看。。

我不知道你之前是怎么争论的,但就你这帖子的文字表述来看,我也会说STM32和PLC就是不一样(确切来说,是单片机和PLC不一样),PLC是用单片机构成的比较成熟的控制系统,而STM32(单片机)只是一种集成电路,还必须与其它元器件及软件构成系统才能应用,PLC内部包含单片机,所以单片机肯定和PLC不一样;
PLC内部已经有了一套完整的单片机系统,对PLC编程是基于这套系统进行的,而单片机则不同,是对具体的要求做针对性的编程。
我对PLC并不熟,总感觉图中的PLC并不是正规的PLC,倒像是网友用单片机自制的,你仅凭用单片机做成了PLC这一点就说STM32和PLC是一样说法也太牵强了。另外,技术上的争辩不能用言语进行攻击啊,这个“甩”某些“人的脸上”的说法让我看了都心里不舒服,更何况是那些和你进行辩论的。
STM32肯定不会全部用来做PLC,而PLC也肯定不会全部采用STM32做控制,这一点也可以说明STM32和PLC不一样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J:
我不知道你之前是怎么争论的,但就你这帖子的文字表述来看,我也会说STM32和PLC就是不一样(确切来说,是 ...

其实是楼主问的方式有点问题。PLC内部的实现其实本质就是一个带程序的单片机,然后再把编译后的梯形图等信息发送进去,然后解析运行。目前网上挺多仿三菱1N/2N/3U系列的实现方式,实现了其中绝大部分指令,在一些对于可靠性要求不高、成本控制比较严格的场合倒是可以使用。部分点数少产品能够卖到100元以内,很多都是个人去卖的,稍微一些大点的厂家,也要卖到两三百一台了。网上其实挺多方案的,某一个宝上也可以买到,主要是用的STM32的单片机实现的,目前应该大部分换成国产32系列了,毕竟STM32单片机涨价涨得一片就上百了。

网友D:
软件我编译过了,没有报错,应该是可以用的,你可以尝试复刻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