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408AS单片机程序不能下载 u8w编程器

楼主:
STC15W单片机的板子,这个板子的P3.0和P3.1下载口连接到其他线路上去了,使用u8w编程器下载程序一直下载不进去,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2022-09-02):
有可能是编码器A  B端正好旋转到输出,还有可能是对地电容对数据传输有影响。
断开编码器的连接,试一下呗,一个一个排除吧。

网友B:
从你画的图看P3.0~3.2接的编码器,编码器在没有操作时ABD内部对地是开路的,AB两点的上拉电阻值大于1K通常并不会影响下载程序,有可能影响下载的是AB两点的电容。如果不是空白芯片,有可能以前下载时选择锁定,需将P3.2、P3.3同时接地才可下载。另外板上电源滤波电容过大也会影响U8W下载。

网友C:
P3.0,P3.1下载程序时不能接其它电路的

网友D:
STC单片机的板子,下载口P3.0和P3.1被连接到其他电路上了,是不是程序就下不进去了,也就是下载口不能复用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编码器A  B端正好旋转到输出,还有可能是对地电容对数据传输有影响。
断开编码器的连接,试一下呗 ...

编码器断开不了,除非在板子上把线割了,这样设计的板子是不是只有脱机下载才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STC单片机的板子,下载口P3.0和P3.1被连接到其他电路上了,是不是程序就下不进去了,也就是下载口不能复用 ...

不一定 ,有些不影响  你要慢慢测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P3.0,P3.1下载程序时不能接其它电路的

你从哪里看到过的

网友F:
STC的资料中虽然没有说下载口必须单独使用,但要想正常的复用肯定要满足一定条件,所以一般情况下为了避免麻烦就不把下载口拿来复用,除非本身就是拿来做串口的

网友G:
下载时,P3.0 P3.1接的电路不能影响通信,就可以正常下载。
楼主的P3.0 P3.1接了编码器,并且还有电容,所以会严重影响下载的,必须断开。

网友H:
将编码器的两根线改接到其它端口上,3.0、3.1上如果有阻值小的电阻或接有容量大的电容或接地等会影响下载

网友I:
1、PCB上设计个节点用于断开串口和编码器连接,烧录调试完再一坨锡
2、用烧录座烧录后再贴片

网友J:
那是电容影响了通讯数据波形,断开电容电阻,TX和RX别搞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