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D尖峰吸收电路问题,如何计算CR的值?

楼主(2022-09-02):
不会计算CR的值,能不能把电容取值很大,电阻取值很小。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A:
R决定能吸收多少能量,C决定能抑制单个周期的尖峰最高值。当然C选的很大,R选得很小理论上是可以完全吸收掉的,但是要考虑效率,发热,成本这些,会做一个折中。一般实测确定。可以看看开关电源里面的RCD大致在什么范围参考一下。

网友B:
电容本来只需把变压器的漏感能量吸收够用就好,假如电容吸收过大,不光吸漏感能量,还吸正常的电感能量,吸进来的电荷最后全部在电阻上消耗掉,导致整个系统的效率降低,由于电荷是在电阻上消耗掉了,电阻封装也必须大一点,另外电阻阻值够电容电荷释放时间内放掉就可以,取得过小会使电阻上峰值电流过大,不是什么好事

网友C:
把阻容当成一个负载,它与真的负载或并或串。只要驱动部分能承受,且不影响真负载的运行,就可以。

网友D:
不需要很大,只要钳位到安全范围就行,电容用来吸收尖峰,电阻给电容放电,电容吸收的能量都给电阻消耗了,电容越大吸收的能量越多,电阻消耗的能量也越多,发热会很大,效率下降,甚至不会正常工作。

简单来说,你可以把RCD看成整流滤波加负载,只不过原副线圈是同一个。

网友E:
有道理,主要作用是吸收尖峰,保护开关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