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键受干扰问题,如何消除

楼主(2022-09-02):
开关管在工作的时候,测按键上的波形有干扰, 使单片机误认为按键按下。如何消除干扰

网友A:
才玩单片机吧,单片机的按键输入都需要采用硬件消抖或软件消抖处理,一般用软件消抖居多,方法也比较多具体自己百度一下吧

网友B:
加一个10k上拉电阻,另外程序里可以处理干扰信号

网友C:
单片机按键口上的限流电阻、上拉电阻、滤波电容呢?一个都没有,这个按键的的走线相当于一个天线在那边被拉低太正常了,如果有其他原因导致无法防止这些元件,也可以用软件滤波啊,就是窄脉冲不认,宽脉冲才认

网友D:
如果是有规律的干扰,则多次读键滤除,读键间隔尽量远离干扰的周期。或者,使用小电阻上拉,比如用1K电阻上拉。

找出干扰原因并排除干扰是治本的方法。能干扰到读按键的话,则别的信号会更容易收到干扰。

网友E:
#include "STC15.h"
unsigned char key_ms = 0;   //按键按住时间毫秒 最大255 按住+1,松开清0
sbit skey = P3^ 2;          //按键,低电平按下 (未消抖)
bit key;                    //按键,低电平按下 (已消抖)
sbit led = P3^3;            //LED,低电平点亮
void InitTimer0() {
    TMOD = 0x01;
    TH0 = 0x0FC;
    TL0 = 0x18;
    EA = 1;
    ET0 = 1;
    TR0 = 1;
}

void main(){
    InitTimer0();
    while(1){
        if(!key){
            led = !led;
            while(!key);
        }
    }
}

void Timer0Interrupt() interrupt 1 {        //12Mhz@1ms 定时器中断
    TH0 = 0xFC;
    TL0 = 0x18;
    if(skey){       //按键松开
        key_ms = 0; //松开清0
    } else {        //按键按下
        if(key_ms != 0xFF){     //没加满
            key_ms++;   //按住+1
        }
    }
    key = !(key_ms >= 25);       //25毫秒消抖,脉冲干扰需小于25毫秒
}

网友F:
线上加阻容过滤一下。

网友G:
软件消抖或硬件消抖,软件消抖延时再检测,硬件消抖加电容

网友H:
1、经典104电容
2、判断按钮按下的时间是否达标

网友I:
一般是检测到按键按下后给个延时在判断是否真的按下

网友J:
延时到抖动结束后再检测是否按下,或者是用定时器定时检测按键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