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单片机设计一个IO测试工具开发板,不知如何下手 求指教

楼主(2022-09-02):
本人小白,现在有一个设计任务,不知如何下手,想请教下论坛里的各位大佬如何画原理图
设计目标:
  • 通过5.5mm PJ-057连接器供电
  • 对外提供串口与上位机通信,使用mini usb接口
  • 通过2x3 2.54的排针连接到罗森博格线缆,提供供电
  • 支持通过MCU IO将lidar IP PIN IO拉高拉低
  • 支持通过MCU IO输出脉冲唤醒信号,脉冲的幅度和脉宽可调
感谢不尽!

网友A:
先画封装,然后根据功能确定需要的外设,再查找数据手册看外设能复用的引脚,考虑布局把外设对应的复用引脚选择一个合适的,然后参考应用手册设计电源和外围芯片,最后,接线

网友B:
什么年代了还用miniUSB? 都统一用typeC了。

网友C:
这些东西到立创商场里面大把的。自己去看一下。或者去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些东西到立创商场里面大把的。自己去看一下。或者去下载。

这些东西都有了 就是不知道咋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画封装,然后根据功能确定需要的外设,再查找数据手册看外设能复用的引脚,考虑布局把外设对应的复用引脚 ...

好的 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年代了还用miniUSB? 都统一用typeC了。

这不没基础,学着画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些东西都有了 就是不知道咋画

封装都是厂家画好的,你只负责布局、布线、编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