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同时检测两个端口,并且延时输出?

楼主(2022-09-02):
有四个IO,1入1出,2入2出,当1入有信号时,1出然后延时几秒,在此过程中当2入有信号时也2出然后延时几秒。求指导
在此过程中彼此互不干扰

网友A:
用初学者能看懂的方式写个示例
/*****************************************************
IN_1、IN_2低电平触发,OUT1、OUT2输出高电平并经延时后
恢复低电平,两路控制独立工作,互不关联
触发电平宽度与延时时间无关,延时输出期间重复触发无效
*****************************************************/
#include <reg51.h>//头文件
//端口定义
sbit IN_1=P1^0;
sbit IN_2=P1^1;
sbit OUT1=P2^0;
sbit OUT2=P2^1;
//变量声明
unsigned int time_1=0,time_2=0;//定时时间变量
bit sign_1=0,sign_2;//触发信号状态标志位变量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初始化端口
        IN_1=1;
        IN_2=1;
        OUT1=0;
        OUT2=0;
//初始化定时器
        TMOD = 0x01;
        TH0 = 0xFC;//12MHz 1ms
        TL0 = 0x18;
        EA = 1;
        ET0 = 1;
        TR0 = 1;
//主循环
        while(1)
        {
                if(!IN_1)
                {
                        if(!sign_1 && time_1==0)
                        {
                                sign_1=1;
                                time_1=2000;//预置时间2s
                                OUT1=1;
                        }
                }
                else sign_1=0;

                if(!IN_2)
                {
                        if(!sign_2 && time_2==0)
                        {
                                sign_2=1;
                                time_2=5000;//预置时间5s
                                OUT2=2;
                        }
                }
                else sign_2=0;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函数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TH0 = 0xFC;
        TL0 = 0x18;
        if(time_1>0)//1通道延时
        {
                time_1--;
                if(time_1==0)
                        OUT1=0;
        }

        if(time_2>0)//2通道延时
        {
                time_2--;
                if(time_2==0)
                        OUT2=0;
        }
}

网友B:
不存在难度,因为原本就需要延时。程序在延时的过程中可以做做多事,判断两个输入,自然不成问题。
不知楼主困在哪里了。轮流进行判读,或一次读入,轮流判断都可以,然后再延时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