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升压电源,过压保护问题

楼主(2022-09-03):
单片机通过PWM升压1500V给大电容充电,要求充到1500V 停止,但测试时偶尔会出现一次,充到1500V ,单片机不能停止PWM,导致电压过高,超过大电容耐压。检查程序没有问题,隔离测压电路都没问题,可能是干扰造成的。两种过压保护电路,
电路1:高压侧用稳压管和光耦,超过1600V ,光耦导通,把单片机复位脚拉低,不知电路这样可行吗稳压管是用1V的还是1.6V。光耦用什么型号

电路2:低压侧用比较器
哪种比较好。
还有个问题,电容电压达到1600V ,单片机复位了,如果1600V一直没掉下去,复位脚一直保持低电平,单片机就不能启动了

网友A:
1、加的电路是错误的,道理上说不通。
2、高压侧的采样,反馈信号未直接送到升压控制端,而是送入了单片机,单片机能否100%地忠实于自己的“职责”,就不好说了。又或延时执行控制命令,控制晚了,电压已升了。

网友B:
复位应该不行,用IO不行吗,如果电压波动大可能会抽抽,而且本身有ADC首要应该解决干扰,不然什么电路都会犯抽,取样电阻加个小电容吧,反激尖峰挺大的,也没见RCD吸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