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瞬间过流保护的元件,保护H桥元件不被烧坏

楼主:
防止程序万一出错,H桥上下桥同时导通,短路电流烧坏IGBT,有没有什么元件可以在电流超过50A瞬间断开主回路,保护IGBT。

网友A(2022-09-03):
主电路中加电流取样,放大后反馈到控制端去。需要自己设计。
又或,采用现成的驱动芯片,通常驱动芯片有此项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电路中加电流取样,放大后反馈到控制端去。需要自己设计。
又或,采用现成的驱动芯片,通常驱动芯片有此 ...

短路瞬间的事,采样来不及

网友C:
你这个搞得这么复杂,不如弄一个驱动IC。驱动IC有过流、过压、过热保护。

网友D:
参考内置MOS的电源芯片过流保护,不少是取样电阻加比较器直接送到逻辑门控制pwm输出,响应时间应该够。
另外一些驱动芯片应该可以防止H桥上下桥同时导通,要不然用CPLD硬件不怕跑飞,自己搭逻辑门让信号互锁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