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测距的问题,单片机定时器TH0总是0

楼主(2022-09-03):
用STC8G1K08A单片机芯片,SR04的超声波模块,使用Timer0,16位不重载模式,1T,24.00MHZ,TH0 TL0初始全赋0。我的工作原理是:
超声波模块初始化 发送超声波==》开始计时==》检测到ECHO信号停止计时==》计算时间

测量出来的距离不正常,而且就在两个值之间变化,我OLED显示了TH0和TL0的值不正常,而且TH0一直是0.。。

请教各位大佬哪里有问题???谢谢‘

这是我定时器的配置

网友A:
处理一下定时器到时溢出试试

网友B:
请确认TR0=0之前TF0是否为1。

网友C:
人家HC-SR04超声波测距模块是给个触发信号后检测ECHO脚高电平脉冲的宽度来算出距离,你就别瞎折腾使用方法了,使用方法都错了咋能得出正确结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