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PWM问题

楼主(2022-09-03):
这几天在搞个无刷电机驱动,用的是STM32F103系列的,在PWM这一块有点小问题
互补PWM暂时没有打算用,只用三路PWM输出而已
我关闭PWM输出是通过 TIM_SetCompare1(TIM1,0); 就是直接设置占空比为0来实际输出低电平
想要启用这一路PWM的时候就再修改占空比就行了
用逻辑分析仪看了,好像也是可以的,就是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隐患
你们是怎么关闭PWM并输出低电平的

网友A:
这里可以。
不信任的话,再一路与门逻辑,增加一路关闭控制线。

网友B:
你要STC32G12K128 有范例程序 库函数  中文数据手册 很方面
STC32G12K128单片机手册,9/1

网友C:
直接禁止输出,变成普通IO。

网友D:
建议停止PWM输出,防止扰动引起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