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容式的触摸开关里的弹簧是什么原理?

楼主(2022-09-03):
(无正文)

网友A:
电容式触摸弹簧连接到触摸芯片,弹簧在不按的时候会有一个电容值,触摸弹簧之后电容值会发生变化,触摸芯片检测到电容发生变化就知道这个按键被按下了,触摸芯片再将这个信息发送给主控芯片来执行相应的动作。

网友B:
弹簧只是为了让上面的金属片紧密的贴在前面板上,便于安装固定。

网友C:
弹簧只是个电气连接件,跟触摸毫无关系。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弹簧只是为了让上面的金属片紧密的贴在前面板上,便于安装固定。

正解,电气连接而已。也可以直接焊线连接。电容的变化是手接触电极片

网友E:
二楼正解 !有弹簧不用电极片也可以用的

网友F:
手接触电极片,电容会变化,弹簧只是连接.

网友G:
这个弹簧不是必须的,但是方便安装和感应。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二楼正解 !有弹簧不用电极片也可以用的

你的理解是错误的!弹簧存在不用电极片是可以,但电容的变化并不是弹簧导致的!而是手的作用,你即使不压弹簧也可以触发。同样,用一根导线手触摸也会触发。所以,二楼的解释不完全。

网友H:
和电池座里的弹簧相同的原理。压紧,还能节约一根导线。

网友I:
我买触摸芯片时,厂家送给我有弹簧的样本,隔着塑料片也能触发,大概就是这个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