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单片机温度控制板程序原理图

楼主(2022-09-03):
一、尺寸:长72mmX宽99mmX高20mm
二、 主要芯片:单片机、DS18B20、数码管
三、 工作电压:输入电压小于12V,另有24V 可选。功耗小于2W
四、 特点:
1、具有输出电压指示灯。
2、输出具有指示灯。
3、采用螺旋压接端子。
4、强大的滤波电路。
5、具有四位数码管显示,可以显示小数点。
6、具有统一复位功能
7、具有完善的保护电路:电流限制、热关断电路、电源防接反功能、续流保护、光耦隔离等
8、可接两个DS18B20传感器
9、两路继电器独立工作控制
10、可以自由编程,提供参考程序
11、继电器所有触点全部输出
12、三个输入控制按键,通过程序也可以自由设定
13、工作稳定可靠。
14、工作温度范围-40℃~+70℃
15、工作湿度 40% ~ 80%RH
16、可装入槽型板,并安装在DIN导轨上。

A为传感器1的当前温度,B为传感器2的当前温度,C为设定的差值温度。
当满足:(A-B)>=C,时,继电器吸合,不满足条件时继电器断开。
因为内部是6M晶振 外部是11.0592M 如果选择外部时钟,读取时间达不到60um就不能运行。
特别声明:单片机必须用STC12选择内部时钟,因为内部是6M晶振,外部是11.0592M,如果选择外部时钟,读取时间达不到60um就不能运行。

http://www.51hei.com/bbs/dpj-106789-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