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键程序的问题,求助大佬解决

楼主(2022-09-03):
怎么把下面两条程序共用一个按键,js()是让灯缓慢亮起,td()是让灯缓慢熄灭
现在是用两个按钮控制,按一个亮起,按另一个熄灭
怎么把它们归在一个0x45按键里,按一下亮,再按一下灭。
本人小白,刚学单片机,见谅。

网友A:
记录当前灯的状态,然后使用逻辑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录当前灯的状态,然后使用逻辑非

是if(led==0)这样吗

网友A:
这是一部分,即按键后先判断灯状态执行开启或熄灭,然后控制灯状态的改变,即 ledStatus = !ledStatu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部分,即按键后先判断灯状态执行开启或熄灭,然后控制灯状态的改变,即 ledStatus = !ledStatus;

不是很懂,可以写个详细的程序参考一下吗

网友B:
switch(IRcord[2]){case 0x45:led_js++;if(led_js >= 3){led_js = 0;}else if(led_js==2){js();}else if (led_js ==1){td();}}

网友C:
声明一个  全局标志 比如: bit My_flag;

然后:
case 0x45:
if(My_flag)
{
   js();
   My_flag = 0;
}
else
{
   jd();
   My_flag = 1;
}
break;

网友D:
弄一个标志位,按一下得1,在按一下得0,循环记录,让后根据标志来使LED等亮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