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串口如何转发数据?

楼主(2022-09-03):
我做了一个遥控门,用的无线模块通信,一个主机,多个从机,主机发送关门信号,从机收到执行动作,有的从机收不到主机发来的信号,我想通过收到主机信号的从机转发一次信号,让没有收到的从机收到,不知这个是不可行?有没有更好的方法,请知道的兄弟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A:
没大看明白

网友B:
这要看你用得无线模块是不是支持从机间的通讯功能

网友C:
只要从机具备发射功能,实现接力转发应该不难。通讯协议中包含从机编码,从机收到信号后解码,是呼叫自己就执行相应任务。不是呼叫自己就原码发送出去。各从机设置转发时差避免互扰,短时间内 重复收到相同指令则不转发。也可指定某从机转发或不转发。这些问题都能通过软件轻松解决。

网友D:
主从机是一种应答机制,一般都是主机呼叫,从机应答,如果应用于工业,你可以看看Modbus协议,就是典型的应答机制。

网友E:
逻辑不合理, 应该是从机没收到的话, 主机重发, 就算由其他设备 代替主机重发, 也应该由指定的"重发服务器"来负责重发, 不然, "收到信号的其他从机" 有100个的话, 100个都重发 其中有99个的被收到了,1个没有被收到,然后这个从机又重发, 然后,又有100个其他从机收到了,偏偏目标还是没有收到 得乱成什么样子?

网友F:
如果是从机偶尔不响应,检查硬件。

如果是固定的某台或者某几台从机始终不响应,那就是协议定错了。

网友G:
感觉这样做的意义不大。应首先排查硬件问题,其次  可以连续发送关门指令。例如先发送个20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从机具备发射功能,实现接力转发应该不难。通讯协议中包含从机编码,从机收到信号后解码,是呼叫自己就 ...

谢谢你提到供的思路,我从机跟主机模块一样,是双工通信 ,有转发功能,我现通信做的是“广播形式”,比如:从机收到AA,为开AC为关
我现在就是从机收到AA,延时一下,再转发一下AA,让没有收的从机收到,但有一个问题,从机一直转发!

楼主:
我做了一个遥控门,用51单片机做的,采用无线模块通信,广播方式,一个主机,多个从机,主机发送关门信号(AA),从机收到执行动作,有的从机收不到主机发来的信号,我想通过收到主机信号的从机转发一次信号(AA),让没有收到的从机收到,不知这个是否可行?有没有更好的方法,请知道的兄弟告诉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要看你用得无线模块是不是支持从机间的通讯功能

是双功无线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从机是一种应答机制,一般都是主机呼叫,从机应答,如果应用于工业,你可以看看Modbus协议,就是典型的应 ...

就是不太懂哟,现有很少摸单片机了,做工程去了,想自己做个简易的,但地下室比较复杂,信号受阻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从机偶尔不响应,检查硬件。

如果是固定的某台或者某几台从机始终不响应,那就是协议定错了。

电广播方式

网友H:
它收不到信号要先排查原因。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做了一个遥控门,用51单片机做的,采用无线模块通信,广播方式,一个主机,多个从机,主机发送关门信号 ...

原则上可行,但是实际做出来必须有严格复杂的协议才可以。不然每个从机接到不是自己的报文都要转发,这不全都乱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则上可行,但是实际做出来必须有严格复杂的协议才可以。不然每个从机接到不是自己的报文都要转发,这不 ...

就是有是会出现一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