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500M采样率的示波器,PCB画板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2022-09-03):
想用AD9481+一个1920*480的带鱼屏做一个500M采样率的示波器,但是目前只画过低频板,请大佬们指点一下这频率画板要注意什么?谢谢

网友A:
500M除了用FPGA,别的几乎不可能,另外还要知道测多高电压。

网友B:
用搜索引擎找别的示波器拆解图片,然后仿照就行了呗。

网友C:
先从100Khz开始做,一路往上升级,一路排除BUG,直到达到顶峰,嗯到了后面10G的也不在话下.

网友D:
厉害啊,我看网DIY示波器的大多是20M带宽,一个2.5寸的小屏幕,大侠要是搞出来了一定记得开源啊。

网友E:
AD9481貌似采集不到500M的信号。

网友F:
这几天搞个无刷电机驱动,搞得我头都大了,不是这不行就那不行
你们怎么就想着搞示波器呢?我没真正下手去动过,不知道这里头的学问,示波器就是那么轻松的项目吗?

网友G:
搜索引擎百度找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这几天搞个无刷电机驱动,搞得我头都大了,不是这不行就那不行
你们怎么就想着搞示波器呢?我没真正下手去动 ...

无刷驱动先用专业驱动芯片,然后MCU发信号给驱动芯片那样做就简单的多,要自己搭桥做输出死区就难得很,还有开机冲击不小心就是瞬间短路状态.我之前做电机正反转驱动就遇到这个坑,不做不知道以为特简单一直到调试时不小心就烧掉串联的电流取样电阻,后来用专业输出驱动就简单了,妥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0M除了用FPGA,别的几乎不可能,另外还要知道测多高电压。

开始就做来信号分析的(比如音频这些),低压的,高压后面再说
FPGA没用过,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厉害啊,我看网DIY示波器的大多是20M带宽,一个2.5寸的小屏幕,大侠要是搞出来了一定记得开源啊。

准备全汇编写的,即使开源你可能也不好看懂

网友F:
引用 楼主:
准备全汇编写的,即使开源你可能也不好看懂

ADI的东西总是莫名的贵,你这买IC和显示屏的钱,差不多能买一台泰克了
还想用汇编写出来,几乎是不可能的
倒不是能力的问题,主要是工作量太大,到最后可能自己就没有心情再玩下去了

网友H:
我买过一个号称500M,内部FPGA到RAM采集,结果测量非常差劲,软件做得也很差劲,连基本的触发功能都做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ADI的东西总是莫名的贵,你这买IC和显示屏的钱,差不多能买一台泰克了
还想用汇编写出来,几乎是不可能的
...

之前一直用汇编开发产品的,有各种现成汇编库包括TFT,SD驱动库这些,所以工作量并不会过大,就写下产品功能逻辑部分就行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无刷驱动先用专业驱动芯片,然后MCU发信号给驱动芯片那样做就简单的多,要自己搭桥做输出死区就难得很,还有 ...

有试过用国产MCU的方案么?  当然,我不是说示波器,我也在搞无刷。

楼主:
不用FPGA,最多能做到多少M呢?谁有原理图PCB给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