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lys51单片机采集室温程序+开发板怎么连图片?

楼主(2022-09-03):
在网上搜到了很多程序想要试验,但是要么是板子不一样要么是up没有放板子上的线怎么连接/(ㄒoㄒ)/~~

网友A:
你表述的内容很难懂呢?

是連问题都问不明白,还是我的理解能力下降了?

网友B:
多数开发板上都装有DS18B20,如果板上没有或是用的最小系统板,可以买个DS18B20模块加3根杜邦线,选择空闲或连接独立按键的IO口的插针,通过杜邦线连接。

网友C:
要做到都能去验证,你最好下载安装Proteus,利用仿真来验证。

网友D:
程序可以修改,

网友E:
改程序比较简单,建议改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