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压偏置放大电路,电流源当做负反馈

楼主(2022-09-04):
我看教程时,视频中说,电阻re可以替换成一个电流源,电流源负载电阻无限大,可是发射极电流约等于集电极电流,因为有电流源发射极电流不变,集电极电流也不变,哪输出信号不就无法随基极信号变化了吗?

网友A:
RE用恒流源的话,则E对GND要接一个退耦电容。

网友B:
Re本来就是降低这个环节放大倍数用的。当然现实电路中Re会并联一个电容,降低放大倍数的作用变成稳定直流工作点,而电容的存在,对于交流信号,放大倍数并没有被降低。

网友C:
这种玩意的电路在音响方面用得多,一般是B极下方的电阻用一个1.75V压降的LED来代替产生恒流
E极恒流电流可以让三极管的放大倍数为最大,所以,就会像你想的那样,E极电流不变,就不会有什么放大的作用
所以,这一般是要搭配负反馈的,这就形成了深度负反馈,让电路的性能更稳定(书上说的,实际使用没感觉好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