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确定不了是啥二极管

楼主:
                Comment             PatternD2            6V8                 IN4007

D3            4148                4148
黑色的图,实物上有丝印MDD 348 AK
这是BC28核心板的元器件。上面是BOOM提供的信息,从原理图看,D2是稳压二极管或者是瞬态抑制二极管,D3是普通二极管或者是开关二极管,但我在立创搜D2的时候,和两个实物相似的都有。所以我想请大家看看有没有用过或者见过的?这两个元器件那个是D2,那个是D3,它们到底是啥元器件?

网友A(2022-09-04):
上面那个是4148,下面那个是6V8。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面那个是4148,下面那个是6V8。

4148是普通二极管还是开关二极管?我找不到丝印为MMD 348的。

网友C:
D3防反接,D2稳压管6.8V

网友B:
引用 网友C:
D3防反接,D2稳压管6.8V

4148是不是1N4148?是开关二极管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4148是普通二极管还是开关二极管?我找不到丝印为MMD 348的。

4148是开关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