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阻值,相同封装的电阻、电容PCB封装能不能通用?

楼主(2022-09-04):
我在网上查到封装都是固定数值,有一个疑问?
不同阻值,相同封装的电阻、电容PCB封装能不能通用?

例如,一个4.7K电阻、一个47K电阻,封装都为0603,那我是不是可以将47K电阻的0603PCB封装用到4.7K上?
电容是不是也一样,不同品牌也没有关系吗?

网友A:
0603是标准封装,只要是标注0603,无论是个什么玩意儿,电容、电感、电阻,都可以通用

网友B:
只要封装都是0603就已经基本固定了焊盘尺寸距离,和阻值厂家种类这些一点关系都没有

网友C:
当然可以通用,为什么不能通用?楼主给个理由先。

网友D:
封装就是尺寸规格,不同阻值的电阻完全通用,同一封装的电感、电容也可焊接使用,只是丝印不同,所以虽然能用,但还是得选用对应的封装才不会安装错误。至于封装名称,很多都是凭个人爱好,有的是以R0805、C0805、L0805、D0805等进行标识的,实际焊盘尺寸大小一致,可以R0805的焊接0805封装的电容

网友E:
可以的,以电阻封装标准来就行,和本身阻值关系不大

网友F:
可以,封装一样就是

网友G:
“不同阻值,相同封装的电阻、电容PCB封装能不能通用?” ::::当然是不能通用!!!!

你都知道只是相同的“封装”,0603是外形尺寸:长X宽,决定了PCB上焊位的距离几尺寸;

至于不同阻值、不同类型(电阻、电容、二极管、、),当然不通用,那是乱用!

就如一个杯(100ml),可以装水、酒、醋、啤酒、尿、污水、、、,你不会认为都可以拿了就喝吧?

网友H:
‘一个4.7K电阻、一个47K电阻,封装都为0603,那我是不是可以将47K电阻的0603PCB封装用到4.7K上?’

不同阻值怎么可以替换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H:
‘一个4.7K电阻、一个47K电阻,封装都为0603,那我是不是可以将47K电阻的0603PCB封装用到4.7K上?’

不 ...

你理解错了,楼主只是问封装能否代替,不是问阻值,0603封装的47K和4.7K的电阻的焊盘尺寸是一模一样的,只要电路图上的阻值标注正确,丝印上的阻值也就不会错了,怎么会不能代替的呢?实际上楼主是刚刚接触,还以为不同厂家的同一封装的电阻封装尺寸都不相同(这个想法也太奇葩了),才会有此一问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D:
你理解错了,楼主只是问封装能否代替,不是问阻值,0603封装的47K和4.7K的电阻的焊盘尺寸是一模一样的, ...

解释合理!封装这是一个规范,只要满足这个规范就可以,不管他的内容是什么。

网友J:
封装一样,阻值丝印可以修改

网友K:
可以共用的,不同品牌也没关系      至于将47K电阻的0603PCB封装用到4.7K上,从功能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在某些时候要考虑散热

网友L:
封装可以通用,标注对应的名称,参数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理解错了,楼主只是问封装能否代替,不是问阻值,0603封装的47K和4.7K的电阻的焊盘尺寸是一模一样的, ...

谢谢解释,这样我就不用每个电容都画PCB封装了

网友M:
封装一样的,一般都能通用,但有些大点电容的还要留意,封装不标准贴上去会跑偏。

网友N:
PCB封装只是一个外观尺寸,不管什么玩意,封装相同就可以焊上去。

网友O:
封装可以通用,阻值是不能通用的。

网友P:
相同封装可以通用呀,

网友Q:
那是相当没问题放心用吧

网友R:
0603只是一个封装,封装可以混用,但是焊盘会有长短,但电阻的不同,输出的电流就不同

网友S:
0603.0805这些都是封装尺寸,就是外形尺寸,画图的时候用一个封装就行,但最好标明具体数据